求一段 C51 TFT 显示 字符串的代码,附c51 点 9325的代码

楼主(2011-08-11):
如题,想看看,学习一下,多谢
下面是刷屏点屏的代码,我想显示字符串
#define Bus_16        //16位数据模式,如果使用8位模式,请注释此语句,如果使用16位模式,请打开此句
#define  LCD_DataPortH P2     //高8位数据口,8位模式下只使用高8位
#define  LCD_DataPortL P0     //低8位数据口        ,8位模式下低8位可以不接线,请确认P0口已经上拉10K电阻,不宜太小,最小4.7K,推荐10K.
sbit LCD_RS = P1^2;                   //数据/命令切换
sbit LCD_WR = P1^3;                  //写控制
sbit LCD_RD =P1^4;                     //读控制
sbit LCD_CS=P1^0;                //片选
sbit LCD_REST = P1^1;              //复位

void delayms(int count)  // /* X1ms */
{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000;j++);
}

#ifdef  Bus_16    //条件编译-16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LCD_DataPortL=VL;
        LCD_WR=0;
        LCD_WR=1;
}
#else                        //条件编译-8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LCD_WR=0;
        LCD_WR=1;
        LCD_DataPortH=VL;
        LCD_WR=0;
        LCD_WR=1;
}
#endif

void Lcd_Write_Com(char VH,char VL)         //发送命令-8位参数
{
    LCD_RS=0;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VH,char VL) //发送数据-8位参数
{
    LCD_RS=1;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Com_Data(int com,int val)                   //发送数据命令
{
        Lcd_Write_Com(com>>8,com);
    Lcd_Write_Data(val>>8,val);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Lcd_Write_Com(0x00,0x20);Lcd_Write_Data(x1>>8,x1);          //设置X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0x21);Lcd_Write_Data(y1>>8,y1);   //设置Y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0x50);Lcd_Write_Data(x1>>8,x1);   //开始X
        Lcd_Write_Com(0x00,0x52);Lcd_Write_Data(y1>>8,y1);          //开始Y
    Lcd_Write_Com(0x00,0x51);Lcd_Write_Data(x2>>8,x2);   //结束X
        Lcd_Write_Com(0x00,0x53);Lcd_Write_Data(y2>>8,y2);   //结束Y
    Lcd_Write_Com(0x00,0x22);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T=1;
    delayms(5);
        LCD_REST=0;
        delayms(5);
        LCD_REST=1;
        LCD_CS=1;
        LCD_RD=1;
        LCD_WR=1;
        delayms(5);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ite_Com_Data(0x0001, 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Lcd_Write_Com_Data(0x0002, 0x02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Lcd_Write_Com_Data(0x0003, 0x103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Lcd_Write_Com_Data(0x0004, 0x0000); // Resize register
        Lcd_Write_Com_Data(0x0008, 0x0207);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Lcd_Write_Com_Data(0x0009, 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A, 0x0000); // FMARK function
        Lcd_Write_Com_Data(0x000C, 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Lcd_Write_Com_Data(0x000D,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Lcd_Write_Com_Data(0x000F,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Power On sequence ****************//
        Lcd_Write_Com_Data(0x0010,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_Com_Data(0x0011, 0x0007); // DC1[2:0], DC0[2:0], VC[2:0]
        Lcd_Write_Com_Data(0x0012,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Lcd_Write_Com_Data(0x0013,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Lcd_Write_Com_Data(0x0007, 0x0001);
        delayms(20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Lcd_Write_Com_Data(0x0010, 0x169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_Com_Data(0x0011, 0x0227); // Set DC1[2:0], DC0[2:0], VC[2:0]
        delay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_Com_Data(0x0012, 0x000D); // 0012
        delay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_Com_Data(0x0013, 0x12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Lcd_Write_Com_Data(0x0029, 0x000A); // 04  VCM[5:0] for VCOMH
        Lcd_Write_Com_Data(0x002B, 0x000D); // Set Frame Rate
        delay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_Com_Data(0x00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Lcd_Write_Com_Data(0x00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Lcd_Write_Com_Data(0x0030,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31, 0x0404);
        Lcd_Write_Com_Data(0x0032, 0x0003);
        Lcd_Write_Com_Data(0x0035, 0x0405);
        Lcd_Write_Com_Data(0x0036, 0x0808);
        Lcd_Write_Com_Data(0x0037, 0x0407);
        Lcd_Write_Com_Data(0x0038, 0x0303);
        Lcd_Write_Com_Data(0x0039, 0x0707);
        Lcd_Write_Com_Data(0x003C, 0x0504);
        Lcd_Write_Com_Data(0x003D, 0x0808);
        //------------------ Set GRAM area ---------------//
        Lcd_Write_Com_Data(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Com_Data(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Lcd_Write_Com_Data(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Com_Data(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_Com_Data(0x0060, 0xA700); // Gate Scan Line
        Lcd_Write_Com_Data(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Lcd_Write_Com_Data(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Lcd_Write_Com_Data(0x0080,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1,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2,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3,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4,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Lcd_Write_Com_Data(0x0090, 0x0010);
        Lcd_Write_Com_Data(0x0092, 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7, 0x013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LCD_CS =1;  //关闭片选使能

}

void Pant(char VH,char VL)
{
        int i,j;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Address_set(0,0,240,320);
    for(i=0;i<320;i++)
         {
          for (j=0;j<240;j++)
                   {
                 Lcd_Write_Data(VH,VL);
            }

          }
     LCD_CS =1;  //关闭片选使能
}

main()
{
        Lcd_Init();          //TFT初始化
        Pant(0xff,0xff);         //TFT清屏

        while(1)
        {
            Pant(0xf8,0x00); //红色
                delayms(2000);
            Pant(0X07,0xE0); //绿色
                delayms(2000);
            Pant(0x00,0x1f); //蓝色
            delayms(2000);
    }

}

网友:
给你一段字符串的代码吧
不过你最好先学会显示单个的汉字
void LCD_PutChar8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x,x+8-1,y,y+16-1);
for(i=0; i<16;i++) {
                unsigned char m=Font8x16[c*16+i];
                for(j=0;j<8;j++) {
                        if((m&0x80)==0x80) {
                                Write_Data_U16(fColor);
                                }
                        else {
                                Write_Data_U16(bColor);
                                }
                        m<<=1;
                        }
                }
}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

                LCD_PutChar8x16( x, y, c, fColor, bColor );
        }

#include "GB1616.h"        //16*16汉字字模

void PutGB16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unsigned int i,j,k;

        LCD_SetPos(x,  x+16-1,y, y+16-1);

        for (k=0;k<64;k++) { //64标示自建汉字库中的个数,循环查询内码
          if ((codeGB_16[k].Index[0]==c[0])&&(codeGB_16[k].Index[1]==c[1])){
            for(i=0;i<32;i++) {
                  unsigned short m=codeGB_16[k].Msk;
                  for(j=0;j<8;j++) {
                        if((m&0x80)==0x80) {
                                Write_Data_U16(fColor);
                                }
                        else {
                                Write_Data_U16(bColor);
                                }
                        m<<=1;
                        }
                  }
                }
          }
        }

        #include "GB3232.h"        //32*32汉字字模

void PutGB3232(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unsigned int i,j,k;

        LCD_SetPos(x,  x+32-1,y, y+32-1);

        for (k=0;k<15;k++) { //15标示自建汉字库中的个数,循环查询内码
          if ((codeGB_32[k].Index[0]==c[0])&&(codeGB_32[k].Index[1]==c[1])){
            for(i=0;i<128;i++) {
                  unsigned short m=codeGB_32[k].Msk;
                  for(j=0;j<8;j++) {
                        if((m&0x80)==0x80) {
                                Write_Data_U16(fColor);
                                }
                        else {
                                Write_Data_U16(bColor);
                                }
                        m<<=1;
                        }
                  }
                }
          }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char l=0;
        while(*s) {
                if( *s < 0x80)
                    {
                        LCD_PutChar(x+l*8,y,*s,fColor,bColor);
                        s++;l++;
                        }
                else
                    {
                        PutGB1616(x+l*8,y,(unsigned char*)s,fColor,bColor);
                        s+=2;l+=2;
                        }
                }
        }

网友A:
小弟不才,也想学习TFT,请问楼上大侠,上面的代码能用吗!
STC89c52的单片机上12MHZ的晶振可以吗!求指教!

网友(2011-09-18):
52上可能跑不起来

网友(2012-06-18):
超声波模块 1602液晶测试,适用于LY-51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也想学习TFT,请问楼上大侠,上面的代码能用吗!
STC89c52的单片机上12MHZ的晶振可以吗!求指教 ...

可以用,只是速度比较慢,如果不加外部存储,显示大一点数据就不行了。52空间有限。

网友:
换个mcu就行

网友:
显示汉字,需要自己加个汉字库,不然的话,16*16的gbk点阵字库估计700多K。可以使用w25x16这样的串行存储芯片,使用spi接口通信,可以用io模拟spi,或者使用有spi接口的单片机。
我用stc12系列的单片机显示一屏汉字,stc 1t的,晶振使用的是33.33M的有源晶振,显示速度还可以,虽然能看到从上到下显示的过程,但很流畅,感觉不用等,直接显示一样。
这是我做的stc手持离线下载器,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用的,汉字显示效果(有3种字体12*12  16*16宋体  24*24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