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实现串口自动接收数据

楼主(2011-08-11):
各位大神,C#如何实现串口自动接收数据?请尽量写得详细点,先谢谢了!

网友:
看“缓冲区满”能否作为一个event?

楼主:
解决了,serialport控件有个DataReceived事件!

网友:
在中断中接收加入到缓冲区,在定时进行处理。

      private void serialPort_强电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 if (timer1.Enabled)
            CommReading_强电 = true;
            while (serialPort_强电.BytesToRead > 0)
            {
                //apps.BASE.Queue_同步.IN((byte)serialPort_同步.ReadByte());

                byte d = (byte)(serialPort_强电.ReadByte() & 0x000000ff);
                // lock(COM_同步_Data)
                {
                    COM_强电_Data.Enqueue(d);
                }
                // Application.DoEvents();
            }
            CommReading_强电 = false;
        }

private void 强电接收()
        {
            string recs = "";
            // bool h = false;
            //byte Hbyte = 0x00;
            if (CommReading_强电) return;
           // lock (COM_强电_Data)
            {

                while (COM_强电_Data.Count > 0)
                //while(apps.BASE.Queue_同步.HaveData())
                {
                    while (CommReading_强电)
                    {
                        Application.DoEvents();
                    }

                    COM_强电_LastD = COM_强电_ReadD;

                    COM_强电_ReadD = Convert.ToByte(COM_强电_Data.Dequeue());
                    //COM_同步_ReadD = apps.BASE.Queue_同步.OUT();
                    recs += COM_同步_ReadD.ToString("X2");

                    if (COM_强电_ReadD == 0xAA)
                    {
                        COMRecData_i强电 = 0;

                        //h = true;
                        COM_强电_Recing = true;
                        continue;
                    }

                    if (COMRecData_i强电 > 100) COMRecData_i强电 = 0;
                        if (COM_强电_ReadD == 0xBB)
                        {
                            //COMRecData_强电[COMRecData_i强电] = 0xBB;
                            //收到强
                            if ((COMRecData_强电[0]==0x01)&&(COMRecData_强电[1]==0xFE)) //开机
                            {
                                LOG_强电("收到:强电开启应答");
                            }

                            if ((COMRecData_强电[0] == 0x02) && (COMRecData_强电[1] == 0xFD)) //关机
                            {

                                LOG_强电("收到:强电关闭应答,退出程序");
                                apps.Form_main.自动关机 = true;
                                apps.Form_main.Close();
                            }

                            COM_同步_Recing = false;
                            continue;
                        }

                    if (COM_强电_Recing)   //有数据头!
                    {
                        COMRecData_强电[COMRecData_i强电] = COM_强电_ReadD;//| (byte)(COM_同步_ReadD & 0x0f));
                        COMRecData_i强电++;

                        /* if (h)
                           {
                               Hbyte = (byte)((COM_同步_ReadD << 4));// & 0xf0);
                               h = false;
                           }
                           else
                           {
                               COMRecData_同步[COMRecData_i同步] = (byte)(Hbyte | (COM_同步_ReadD & 0x0f));
                               COMRecData_i同步++;
                               h = tru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