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 仿真的简单说明。

楼主(2011-08-11):
最近用MicroCap仿真简直是有点上瘾了,MicroCap 实在是太强大了,功能十分丰富。
原本也不想写教程啥的,自己还没用明白呢。。只好先写个简单的了。

软件打开后的界面,如果不是新建文件,一般都是原理图,一个电阻元件等着你放。。

以一个rc积分电路为例。
先放一个电阻:

输入值,电容也一样:

再放个信号源(电压源,工具栏里有),频率修改为1k:

点击连线工具,为电路进行连接,建立网络。

双击网络,可以看到网络名称,可以自行添加、删除、修改。注意:不得重复!

同样也可以用文本来作为网络标号,点击文本工具,输入..

再移动到网络上,注意,一定要出现节点才有效。

这是另一个网络的,这里只看下网络名称,不做修改:

选择菜单里的 瞬态分析,

修改时间范围为 10m,因为只有两个节点,Y轴表达式已经自动给出了两个节点的电压值:
X、Y的范围,建议始终全部选择(使用右键)AutoAlways,这样可以避免初学时的麻烦。

修改完成后的窗口,之后点击运行:

你会发现波形不正常,这是因为采样的时间间隔是自动的,需要修改。

点击工具栏的 Limits,菜单里也有,也可以用快捷键

根据采样的总周期,适当选择最大时间步进值,这里取1u。你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取值。

重新运行后,波形正常了。这个图是两个波形分别显示在不同的组中。

修改Limits中的P,改为相同的值。

这样波形就在同一个组中显示了。不过由于参数的原因,两个波形近乎重叠了。

把电容改为 100n。重新运行。

结果。

利用工具栏上的峰值工具,可以看到不同峰的时间点的值。
其他一些工具可以完成复杂的功能,这里暂且不提。

退出瞬态分析

接下来这个就是交流分析了。

点击后,出现的Limit窗口,一些默认的参数需要修改。
Y轴表达式可能需要修改,由于这个电路太简单,只有两个节点,所以自动分配的就可以用了,如果不正确,修改为相同的节点就可以。

频率改为 1E5,1,注意,是最大值在前,最小值在后,逗号分隔。这里不使用噪声功能。范围改成 AutoAlways。

运行后的结果。
两个组的曲线分别为增益和相位。

用鼠标点击下面这个组,并使用工具栏上的波谷工具。
你会看到频率为10M时的相位差值。这里已经把最高频率改为10M了,相位始终是在接近90度,但永远也达不到。

鼠标点击上面的组,这个曲线是增益/频率曲线,使用波峰工具。
波峰、波谷测量工具都有两个光标线。分别由鼠标左键和右键控制,配合波峰、波谷工具,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测量数据。
图中就是1Hz时的增益值,以及10MHz时的增益值。

stepping 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在同一曲线图中显示多个其它参数变化的曲线。

以电阻为例,选择R1,并选择R1的参数 value。

电阻阻值设定为从100ohm到1kohm,步进值为500ohm,并选中 Step it,线性。
因为这里只做一个参数的stepping,所以下面的其他东西就不选了,点击OK。

设定完毕之后并不会立刻进行仿真,还是需要运行。

运行后的结果:
可以看到在设定的步进值下,不同的电阻取值所带来的影响。

楼主:
Micro的计算功能非常强大。
这个图就是Limits中的一些函数菜单,在Y轴表达式输入栏里右键点击即可弹出:
俺只会用一点点点....

网友:
这个软件没用过  有空试试

网友:
楼主 有完整的安装包没? 论坛搜了下  有个提供安装包的帖子被删了, 只找到10.4 那个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俺上传的, 你搜下.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64486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19934

楼主:
tina, multisim, proteus 俺倒是都用过。

Proteus 比较熟悉些,比较适合数字电路方面的。模拟电路上,各种分析就显得差了。俺至今还不会做元件模型呢。

tina只用过几次,上手不太容易。
multisim 倒是不错,不知为啥不是很喜欢。可能当时还主要是折腾proteus的原因。

mc 倾向于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方面要差很多,一个单片机都没。。模拟电路分析功能非常多,甚至有函数、语言。大部分俺还都不会用。
安装目录下倒是有很多例子,还有演示。

网友:
没有 THD+N 分析,遗憾~~~

LTSpice也没有

好像只有MS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怎么会没有。。。9.0当中直接在菜单中能看到THD+N,10.0版本的有所改变,全都归为谐波失真了。

这个是用9.0做的仿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84082&bbs_page_no=2&bbs_id=1037

网友:
1GHZ 以下可以仿真不? LC滤波器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试过,mc 倒是带有源、无源滤波器设计功能。

一会儿发个每日仿真,给大家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汗。。。怎么会没有。。。9.0当中直接在菜单中能看到thd+n,10.0版本的有所改变,全都归为谐波失真了。
这个是用9.0做的仿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84082&bbs_page_no=2&bbs_id=1037

引用图片【1楼】huayuliang 花生

哦,我是看到你发的这个截图,只有THD,没有看到THD+N,所以以为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if I really need to do extensive simulation in the analog domain, i use orcad.

网友:
回复 网友E:
if i really need to do extensive simulation in the analog domain, i use orcad.

OrCAD确实是行业翘楚,但感觉仿真操作没有这些软件方便直接

楼主:
回复 网友E:

do you means the PSPICE of orcad?

网友(2012-01-11):
回复 楼主:

O(∩_∩)O哈哈~
好好学习学习 谢谢了

网友(2012-02-21):
谢谢各位大侠,俺是新学的,什么都从头开始,基本的元件设置都不会,看了此帖子,有所启发,非常感谢,

网友(2012-04-10):
Micro-Cap 仿真
有空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 ...

汗。。。当时忘记回复了。。

THD。。。。菜单里有专门的项,谐波失真分析,THD+N也在那里,不在右键菜单的函数里。

网友(2012-06-03):
汗啊我仿真只是验证正确并没有这么详细

网友:
microcap 比较感兴趣

网友(2012-07-14):
真不错,不过刚开始学习,以后多指教

网友(2012-10-09):
建议楼主可以出本MC的书了,此款软体在很多行业都在用了.

网友:
MicroCap教程做的不错,谢谢

网友(2013-04-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MICRO cap仿真

网友(2013-06-02):
Mark,准备跟着学习!

网友(2018-09-16):
第一使用,跟着学习

网友:
没用过仿真。这种仿真软件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
microcap 。 粗看 以为是 微型电容。。。   好强大的sw 。 谢谢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