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测距手段,大家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1-08-11):
要求就是AB两个移动物体或者是人各带一个设备,可以实现当AB之间距离小于2米或10米是报警,而其他人在这个范围内不报警。超声测距肯定是不行的了。不能指定。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容易实现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极其不可靠。

用多普勒效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极其不可靠。
用多普勒效应吧。

多普勒效应能制定目标吗?
信号强度肯定不靠谱。那东西和天气,空气湿度都有关系。

网友:
你就顶住(错字,盯住)超声波了?

网友:
可以用蓝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蓝牙

蓝牙如何能实现呢?

网友:
蓝牙的有效距离一般在10米以内,探测到对应的蓝牙设备(可以指定名称)就报警。现在高档点手机都有蓝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蓝牙的有效距离一般在10米以内,探测到对应的蓝牙设备(可以指定名称)就报警。现在高档点手机都有蓝牙。

这不相当与RSSI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这个距离想是可调的。比如10米,5米。不是固定的一个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求就是ab两个移动物体或者是人各带一个设备,可以实现当ab之间距离小于2米或10米是报警,而其他人在这个范围内不报警。超声测距肯定是不行的了。不能指定。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容易实现的方法。

你错了,超声波是可以的,就是用现有的超声测距仪,做一个主机与一个辅机。辅机接到主机的信号后,发射一组声波,绝对比面反射的强。可以用于两个指定的物体间。

自己改一款吧,市售的四五十米的超声测距就是用此方式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要求就是ab两个移动物体或者是人各带一个设备,可以实现当ab之间距离小于2米或10米是报警,而其他人在这个范围内不报警。超声测距肯定是不行的了。不能指定。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容易实现的方法。
你错了,超声波是可以的,就是用现有的超声测距仪,做一个主机与一个辅机。辅机接到主机的信号后,发射一组声波,绝对比面反射的强。可以用于两个指定的物体间。
自己改一款吧,市售的四五十米的超声测距就是用此方式实现的。

这样的话就必须两个探头对着才能用吧。

网友:
在超声角度内都是可以的。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发射,一个接收。貌似是给带小孩的人做的,小孩身上带个小的那个,大人拿着大的那个,超出一定距离后会叫,具体距离可调。

网友:
楼上的童鞋何不拆开来给大伙开开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童鞋何不拆开来给大伙开开眼呢?

就是,打开让大家看看。或者说一下这东西叫什么我找找看

网友:
原理好像是发送端定时发出一个信号,接收端在一定时间没没收到的话就报警。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呵呵,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在公司的杂物堆里翻到的,也不知道哪来的了。具体的也帮不上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在公司的杂物堆里翻到的,也不知道哪来的了。具体的也帮不上你了。

还是很感谢你。我再查查看看

网友:
好像是个超外差的接收器。

楼主:
找到一个和你那个差不多的,叫电子防丢器十几二十块钱一个。还没找到电路。

网友:
怎么没人说GPS呢。

网友:
17楼的应该可行,主机发送 ,从机接收

网友:
这个帖子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