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仿真】[MicroCap][006]——某50Hz带阻滤波器的仿真,天啊。。。。

楼主(2011-08-11):
国外某著名杂志上的一个电路,俺得先声明下:没有改动元件参数,电路完全按原图绘制。
结果..................

网友:
感觉电容器小了点,把 p 改成 n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这个仿真是故意的。。您咋还回复上了呢。

用的MicroCap 版本为 10.?了的,单位是不分大小写的,这个得注意下,否则 M 也会当成m。

正确的仿真截图(电阻值已改为k做单位):
可以看出,这个参数下,中心频率距预期值是有偏差的。需要重新计算~
额外说下,由于运放为FET类型,所以电阻值可以取得很大,目的是减小电容值。

网友(2012-09-12):
有源双T滤波器

网友:
以前做过,结果变成振荡器了,不得以运放输出反馈不接RC,改成跟随器

网友(2012-10-28):
陷波器确实不好做,也不好调

网友(2015-08-12):
带通可以不?

网友:
TINA仿真结果,最小值47.86,衰减69.36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