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加密硬盘的经验?把硬盘绑定在一台电脑上!

楼主(2011-08-11):
想要的绑定后的效果 ==>
自己的笔记本:开机正常启动到windows操作.
其他的笔记本:开机BIOS启动完成后要求输入密码,只有密码验证成功后才能启动windows.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推荐个.

网友:
一般ntfs加密.....

自己的电脑。开机能用,所有文件能读取
别人的电脑。 开机能用,很多文件访问限制

没有我的私钥,你解决不了问题,此乃“终极加密”

网友:
你的硬盘拆到别人的笔记本上不一定能启动得了吧, 除非一模一样的硬件配置,

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硬件配置, 如果装的 Win7/Office 2007/2010, 那你就要重新激活了! 慎重.

如果排除上面的问题, 微软自带的加密 BitLocker 可能有用...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回复,继续等待.

网友:
thinkpad T系列的强项,有专门的加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同品牌就不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用铁锁啊。锁住机箱

网友:
楼主试试PGP这玩意。

网友:
硬盘不是可以设置密码吗?在BIOS里面给硬盘设一个密码不就完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所有笔记本的bios都有硬盘密码的,再说如果设置这个密码,那么每次启动都得输入,太麻烦.

楼主:
最近用了safeguard easy 4.5这款软件给硬盘加密,它里面有个PBA(Pre-Boot Authentication)选项,只要打开它,则每次启动都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很麻烦.关闭它的话则会自动进入系统.所以想换个别的软件看看能否实现我要求的功能.

网友:
楼主需要定制 BIOS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一方面是做硬盘碟片内容加密(Windows下,非C盘区域),一方面是做硬盘驱动器加密(Bios下)。

这两点做好了,基本上硬盘就安全了。

不过这是理论,实际情况是,Windows下做好碟片加密的软件很少,好的都要钱!而且很贵。不好的,如360这个公司前些日子推出的驱动加密,原理是这个,但是不到1天就被破_解了。

再次BS国内这种没水平,骗钱的大公司。

网友:
绑定主机没有试过,但单独给硬盘加密那个就简单到不得了。用mhdd,在dos下直接操作硬盘固件区中的固件USER密码模块,命令:pwd,然后输入你想要的密码。最大32位。然后断电。完成,完了之后随便那个软件再也无法访问0扇区以上的扇区。除了专业维修硬盘的软件。要解开mhdd所加的密码。同样简单。命令:unlock,输入原来密码。有两种方式,一种永远清除密码,一种不清除,但能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访问用户区,断电后密码一样生效。以上操作不会损伤用户数据。之前在做硬盘维修时这个命令一天起码用几十次上,加密后配合FASTERASE这个命将硬盘所有用户扇区清零,500G也是不用一个小时就能所有扇区写零一次。想要更牛一点,直接买一套udmapc3000,带数据恢复功能全套大概5W左右RMB,直接操作固件区的超级密码模块。属于全球目前公开销售专业维修硬盘软件中最牛B的软件,(硬盘厂家内部软件不算),能跟他对抗的软件也只有他们国家另一家公司BVG的软件HRT6.0.这个价格更贵,在中国维修硬盘界中拥有量十分少,估计不到100套。国内所有公开销售的硬盘维修软件都是抄以上两个软件的。所指的硬盘维修软件,功能起码要具备以下几点:1,读写修改固件,ROM,NVRAM,2,偏移,重新生成固件区地址,3,屏蔽损坏的磁头。4,扫描坏道,红绿点,不稳定扇区进P表,5,启动硬盘自动校准(不开盘固件级别维修硬盘的最高深技术),6,通刷固件,(修改后的固件一个家族系列一套固件通杀,完后通过自动校准程序自动调整)等等以上几点才叫硬盘维修软件。我也只买过UDMAPC3000不带数据恢复的版本,花了2W多人民币。后来不修硬盘后就转让了。

网友:
有一种硬盘加密卡
http://lyric101.blog.163.com/blog/static/113314256200931545840228/

网友:
试一试 trueCypt, 这个有加密OS的功能,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绑定主机没有试过,但单独给硬盘加密那个就简单到不得了。用mhdd,在dos下直接操作硬盘固件区中的固件user密码模块,命令:pwd,然后输入你想要的密码。最大32位。然后断电。完成,完了之后随便那个软件再也无法访问0扇区以上的扇区。除了专业维修硬盘的软件。要解开mhdd所加的密码。同样简单。命令:unlock,输入原来密码。有两种方式,一种永远清除密码,一种不清除,但能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访问用户区,断电后密码一样生效。以上操作不会损伤用户数据。之前在做硬盘维修时这个命令一天起码用几十次上,加密后配合fasterase这个命将硬盘所有用户扇区清零,500g也是不用一个小时就能所有扇区写零一次。想要更牛一点,直接买一套udmapc3000,带数据恢复功能全套大概5w左右rmb,直接操作固件区的超级密码模块。属于全球目前公开销售专业维修硬盘软件中最牛b的软件,(硬盘厂家内部软件不算),能跟他对抗......

真的是搞什么的都 有 强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