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NEC单片机的选项字节是什么?是不是类似AVR的熔丝?我用的78F0526.

楼主(2011-08-11):
RT,今天刚入手NEC,软件用的IAR,已经装好了,网上搜了好多例子,发现有一个选项字节,不知何物,而且一个例子一个样。我用的78F0526,麻烦那位给传一个例程,要求不高,能点个灯就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类似AVR的熔丝位,没有用过0526,这个是0511的配置字节给你参考吧
#ifdef MINICUBE2_DEBUG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 0x0080={0x6e,0x00,0x00,0x00,0x02};         /*enable ocd*/
#else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 0x0080={0x6e,0x00,0x00,0x00,0x00};  /*disable ocd,disable WDT*/
#endif

楼主:
能简单讲一下这些配置是意义吗?我网上也找了好多,每个都不一样,在哪里可以看到每个字节对应什么意思?

网友:
用applilet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简单讲一下这些配置是意义吗?我网上也找了好多,每个都不一样,在哪里可以看到每个字节对应什么意思?
每款芯片用户手册的选项字节章节都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ls各位,用了一楼的配置,已经可以点灯了,继续学习中,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ls各位,用了一楼的配置,已经可以点灯了,继续学习中,谢谢!

看看datasheet 有一章专门讲这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ls各位,用了一楼的配置,已经可以点灯了,继续学习中,谢谢!

胡乱用别人的配置,总有一天你会掉到井里,还是看DATASHEE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谢谢6楼7楼两只可爱的小狗,正在研读datasheet。

网友(2011-10-08):
选项字节的用处之一是设置看门狗的开关和时间。

网友(2012-07-23):
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A:
类似AVR的熔丝位,没有用过0526,这个是0511的配置字节给你参考吧
#ifdef MINICUBE2_DEBUG
__root const un ...

你好: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 0x0080={0x6e,0x00,0x00,0x00,0x00};  /*disable ocd,disable WDT*/
   这句在我我的工程里面编译不过去啊,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设置?

下面是错误信息: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301: Syntax error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323: Missing ';'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12: Declara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
..\Src\main.c(49) : CC78K0R error E0701: External definition synt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