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做磁悬浮的工艺品,是不是所有的磁铁都要用永磁铁?

楼主(2011-08-11):
如题。
还有一个问题,买来的磁悬浮物品,上面的悬浮部分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磁铁替换?
我说的都是下推式的。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悬浮的那个磁铁,是不是只能用钕磁硼,不能用那些黑磁铁代替吗?

网友:
可以用氧化钡黑磁.

效果比钕磁当然要差.  但是相对的.

多动动脑子,用对了方法,小黑磁也能悬三,四公分. 钕磁悬十公分也不是梦啦.

不过,常规方法还是要先学会.  才有条件探索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