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超调量抑制

楼主(2011-08-11):
温控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指标叫超调量,就是温度调节时超过设定值的大小,经常看到一些温控器上将无超调量作为产品的优势。其实超调量抑制并不复杂,我的思路是:计算出当前的升温速度,通过负反馈调节升温速度,让离设定值偏差大的时候,升温快些,距离设定值近的时候升温慢些,如果在设定值附近升温速度很低,那么超调量就很容易抑制了。

网友:
最佳温度控制是希望"快又准"

网友:
楼主去看看自动控制的教材,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文提过,我说得只针对温控中一项指标,并不是全面讨论,温控有多项指标,据我所知,大概有这几项:升温(主要是温差大时)速度,超调量,稳态偏差(平均值),稳态波动幅度(控温精度),理想的情况是这几项都为最佳,不过谁能说清楚多参数同时变化时哪个点是最佳点呢,我觉得找个最佳的平衡点,最重要的是满足需求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教材是个好东西,不过它内容有限,不可能把一些理论的来龙去脉都交待清楚,因而它主要的作用是填鸭式教学,想靠它领会领悟点什么甚至是创新的话就有难度了。不客气的说,我在控温上,从教材上学到的远比自己思考得到的和逛论坛看到的要少。

网友:
离的远加温快,离得近加温慢这个做温控的都知道,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大功率加热器件加热一个热容比非常小的东西,稍稍一加功率温度就超好多了,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要让温控器适应所有的工况,不管是自衡还是不自衡,大小热容比,传热慢和传热快的都要适用,这才是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加热一个热容小的东西,如果升温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把功率放小(Pwm脉冲控制时降低脉宽周期比),如果本身升温速度要求高,又要超调量小,只能找最佳平衡点了,这两点本身就是有点矛盾的东西。至于通用,除非是通用温控器,一般是针对某一个特定应用的话,很少有参数波动很剧烈的。

楼主:
看样子5楼是职业做温控的,我只是因为产品中有需要才接触的,公司产品中用到温控的只有部分,所以不是很专业,菜菜同志有空可以给大家普及一点温控常识,毕竟非专业温控人士还是占大多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