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Linux gadget seria的上层应用啊? 求解

楼主(2011-08-11):
驱动什么都已经搞定了, 9G45利用 modprobe g_serial 后上位机识别为一个串口.  mknod 文件节点后可以用 open, write 来操作.

但是想问一下应用层如何去判断上位机枚举USB的动作? 因为当USB没有插入到主机之前,write应该是无效的啊.  另外怎么实现阻塞读?

请赐教&……

网友:
检查USB信息 ,看看/proc下某些设备信息会有相关驱动信息的 仔细观察 具体那个我没有做过不是很清楚 。或者修改USB驱动增加/proc信息输出。

楼主:
/proc/devices 下是有ttyGS的设备啊,问题怎么在应用操作不懂… 现在只会发数据,不会阻塞读,也不会去判断USB是否已经插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