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更改例表 例表条目不动

楼主(2011-08-11):
在FFXZ大大的指点下显示列表项成功!

但是用键盘控制例表又不成功,

我用KEY.C控制其它项如变更显示文本正常,用KEY.C改变例表项某个项目不动,
手动更改list_view 中_rtgui_list_view_constructor()内 view->current_item = 0数值才能改变例表项。
可是正常条件下按下键盘KEY.C中current_item值应变动啊!

是否要求rtgui_list_view_event_handler()此事件响应加入某个函数还是怎的??有高人指教下,多谢!!!

网友:
初始时应该view->current_item = -1,这样按键盘可能确实会存在些问题,如果是有触摸,可以自动做定位。

用键盘可能忽略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