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动态角度的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11-08-12):
利用加速度计测量加速度,然后认为这个是重力加速度的分量,计算飞行器的角度。但加速度计随机身来回波动,得到的数据按照上面的方法计算是不是要差很多呢?如何克服这部分误差?

网友:
所以要滤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有点简单处理了吧,好像有点系统误差似的,不太恭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闹不通,怎么都用加速度传感器测角度呢?就不会用陀螺?加速度传感器是干测量加速度的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力在倾角方向上有个分量    倾角的弧度数 = arcsin(重力在倾角方向上的分量/重力),貌似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
静态下或者十分缓慢的运动情况下,用加速度计测量倾角是很好的方法。

动态情况下,加速度计分不清运动加速度和重力加速度,测量会有很大的误差,单纯用加速度计来测量倾角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直接测量倾角的传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别忘记你要的是动态情况下的角度,这个加速度传感器真不行,你听的时候肯定没仔细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直接测量倾角的传感呢?

有啊!!量角規就能量傾角,還不用吃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