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功耗小于1ma的MCU,谢谢

楼主(2011-08-12):
我是用来模仿1-wire从机的,主机的数据线和电源线是合在一起的,最大只能提供1ma左右的电流,请大家推荐一款合适的MCU吧,成本低点的,最好是8脚封装。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样的 mcu

网友:
一根线???怎么供电?

网友:
加个二极管 加个电容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做好功耗处理,所有宽电压单片机都可以

楼主:
介绍几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好功耗处理,所有宽电压单片机都可以

推荐个型号吧,试了STC的15F系列,功耗太大了

网友:
Pic10f206,六脚或八脚。350ua.两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c10f206,六脚或八脚。350ua.两块多

对,PIC好多都能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ATtiny13 也行啊

网友:
430系列啊,应该没问题的。楼主的1mA是最大1毫安,所以很多单片机是不行滴

网友:
STC89C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