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最小系统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做汽车远程防盗系统,我把我对单片机最小系统设计步骤理解如下,请各位前辈看看是否正确,请指正:

首先是对振荡器的设计,这里我用高速晶体振荡器(对于晶振频率具体选多大,我还没搞明白怎么确定,直接用8MHZ晶体吗?)。
由晶振频率计算出时钟周期。
(看MSP430F149数据手册,并没有写要求时钟周期是多少,MSP430F149单片机机器周期与时钟周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其次对复位电路的设计,要对其设计,首先需要搞明白复位时间(大于两个机器周期,机器周期由时钟周期确定?),
只有这样,才能确定RC的值。

请各位看看这种逻辑是不是正确,还有其中的问题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找个开发板照着做最小电路就行,晶振一般就是8M或者4M,要是对功耗要求较高就4M,没要求就8M。32768的晶振也要装的。复位电路的RC值都比较固定10k和104或105都行。
也可以看用户手册按照官方推荐的选值

网友:
复位时间:datasheet上写的是2uS
默认启动的时候用的时钟是DCO,复位之前是没有时钟的,复位后时钟才启动的
晶振一般选8M(XT2CLK),工作在最高频率,处理速度快点。
休眠的时候只是用32768的XT1CLK时钟,其他的关掉

网友:
你用149的话,去TI网站上找相关资料,应该是有官方的评估板的原理图可以参考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精彩回答,解开了我这几天的困惑,谢谢你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JTAG接口是直接找一个JTAG芯片型号,然后接在f149上就可以吗?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jtag接口是直接找一个jtag芯片型号,然后接在f149上就可以吗?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JTAG接口149上本身就有的,你还是看看TI的开发板吧。照着上面画就行的。
官方网站有原理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jtag接口是直接找一个jtag芯片型号,然后接在f149上就可以吗?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JTAG接口是用来仿真和下载程序的,不需要什么芯片,留出一个接口就可以了,一般是一个14针的DC3-14P插座,用来插仿真器。
仿真器并口的20元左右,USB口的200元左右(这些都是淘宝的价格)

网友:
照着 那些成熟的最小系统 画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