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短信模块,发短信正常,却收不到短信,何为?(解决,卡满)

楼主(2011-08-12):
模块是MC37i

可以正常发送短信,但是发送给他短信却为何接收不到?

哪位前辈可曾遇到过?望指点迷津

网友:
接收短信需要命令的……

楼主:
是的,我设置的是接收短信的时候,自动上报短信的位置

然后再去读短信,但是现在通过模块的指示灯看,似乎没有接收到任何的数据

网友:
卡满?at指令是不是设置了不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卡满的可能行比较小,因为接收到一条短信之后,我会把它删除,一会等机子重启完毕之后(程序内部有个定时重启),再看卡是否满

at指令是否保存成功,我一会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卡满了

通过AT指令测试如下

AT+CPMS?

+CPMS: "SM",60,60,"SM",60,60,"SM",60,60

OK

at指令保存成功

查询参数和原来一样

楼主:
有没有一条指令可以把SIM卡的短信全部清掉的?
我记得GTM900C好像有的
MC37I似乎没有

网友:
有的,at+cmg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