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7的SPCOMM 接收触发不了

楼主(2011-08-12):
论坛的大虾谁用过SPCOMM控制 ,怎么开启串口后发送正常 接收触发不成功?但有时候开启串口后接收触发正常。成功率大概一半一半。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找了关于Delhip的spcomm控件的调试助手例程都是这情况。不知道大侠们有什有遇到这情况的。小弟是新手,希望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代码发出来看看吧.

楼主:
这个是源码

网友:
SPCOMM控件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下不太好使,在32位系统下正常运行的串口软件到64位系统下会无法响应接收事件。

网友:
那么多串口控件呢。。换个吧~

网友(2011-11-12):
接收事件触发是否打开了呢?

网友:
这该不会是你第一个delphi下的串口程序吧?如果是的话,那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诸如通讯对象的基本描述,通讯线路的排查结果此类,照你的描述“找了关于Delhip的spcomm控件的调试助手例程都是这情况”再加上有一半的情况下又能正常工作,我认为你的程序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自发自收测试你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