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C语言中逻辑运算符(&&,||,!)和位运算符号(&,|,^)的区别

楼主(2011-08-12):
C语言中逻辑运算符(&&,||,!)和位运算符号(&,|,^)的区别

1.     C语言中逻辑运算符(&&,||,!)和位运算符号(&,|,^)的区别

在C语言中,编程者经常混淆两组运算符:(&&,||,!)和(&,|,^)。

第一组是逻辑运算符,它的操作数是布尔型,而第二组则是位运算符,其操作数是位序列。

在布尔型操作数中,只有两个数值,0或1。C语言规定,在逻辑运算中,所有的非0数值都看做1处理。

而位序列则可以是有无符号的字符型,整型,长短整型等。在位运算中,是相应的位之间进行逻辑运算。

因此,从逻辑上讲,位运算过程包含多个逻辑运算过程。通常,位运算操作数选择无符号型数据。

1.1.    应用实例

代码: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s[])
{
      unsigned int a = 0x11;
unsigned int b = 0x00;
unsigned short s = 0x10;
unsigned char c = 0x01;

/* Logic operation */
if(a&&b) printf(“True: a && b is %d \n”, a&&b);
else printf(“False: a && b is %d \n”, a&&b);

if(a&&s) printf(“True: a && s is %d \n”, a&&s);
else printf(“False: a && s is %d \n”, a&&s);

if(a&&c) printf(“True: a && c is %d \n”, a&&c);
else printf(“False: a && c is %d \n”, a&&c);

if(s&&c) printf(“True: s && c is %d \n”, s&&c);
else printf(“False: s && c is %d \n”, s&&c);

/* Bit operation */
printf(“a & b is %x \n”, a&b);
printf(“a & s is %x \n”, a&s);
printf(“a & c is %x \n”, a&c);
printf(“s & c is %x \n”, s&c);
printf(“a & 0x110 is %x \n”, a&0x110);

return 0;
}

执行结果是:

False: a && b is 0
True: a && s is 1
True: a && c is 1
True: s && c is 1
a & b is 0
a & s is 10
a & c is 1
s & c is 0
a & 0x110 is 10

1.2.    长度问题
在上面的使用案例中,读者应该很容易明白执行的结果,但是,有没有考虑到执行结果的长度呢?下面是一个打印不同情况下表达式结果的长度的程序。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s[])
{
        unsigned int  a = 0;
        unsigned short b = 0;
        unsigned char c = 0;

        printf("int size = %d short size = %d char size = %d\n", sizeof(unsigned int), sizeof(unsigned short), sizeof(unsigned char));

        printf("a&b %d\n", sizeof(a & b));
        printf("a&c %d\n", sizeof(a & c));
        printf("b&c %d\n", sizeof(b & c));
        printf("2&c %d\n", sizeof(2 & c));
        printf("2&b %d\n", sizeof(2 & b));
        printf("2&a %d\n", sizeof(2 & a));
        printf("1&c %d\n", sizeof(1 & c));
        printf("1&b %d\n", sizeof(1 & b));
        printf("1&a %d\n", sizeof(1 & a));
        printf("0&c %d\n", sizeof(0 & c));
        printf("0&b %d\n", sizeof(0 & b));
        printf("0&a %d\n", sizeof(0 & a));

        printf("a&&b %d\n", sizeof(a && b));
        printf("a&&c %d\n", sizeof(a && c));
        printf("b&&c %d\n", sizeof(b && c));
        printf("2&&c %d\n", sizeof(2 && c));
        printf("2&&b %d\n", sizeof(2 && b));
              printf("2&&a %d\n", sizeof(2 && a));
        printf("1&&c %d\n", sizeof(1 && c));
        printf("1&&b %d\n", sizeof(1 && b));
        printf("1&&a %d\n", sizeof(1 && a));
        printf("0&&c %d\n", sizeof(0 && c));
        printf("0&&b %d\n", sizeof(0 && b));
        printf("0&&a %d\n", sizeof(0 && a));
       return 0;
}

在LINUX下面用GCC得到的结果是:

int size = 4 short size = 2 char size = 1
a&b 4
a&c 4
b&c 4
2&c 4
2&b 4
2&a 4
1&c 4
1&b 4
1&a 4
0&c 4
0&b 4
0&a 4
a&&b 4
a&&c 4
b&&c 4
2&&c 4
2&&b 4
2&&a 4
1&&c 4
1&&b 4
1&&a 4
0&&c 4
0&&b 4
0&&a 4

而在WINDOWS下面用VC得到的结果确是:

int size = 4 short size = 2 char size = 1
a&b 4
a&c 4
b&c 4
2&c 4
2&b 4
2&a 4
1&c 4
1&b 4
1&a 4
0&c 4
0&b 4
0&a 4
a&&b 1
a&&c 1
b&&c 1
2&&c 1
2&&b 1
2&&a 1
1&&c 1
1&&b 1
1&&a 1
0&&c 4
0&&b 4
0&&a 4

从两种结果中我们很清晰的得出一个结论,逻辑运算结果的长度是由编译器决定的。

因此在使用到逻辑运算结果的时候,要首先判断其长度。

1.3.    使用问题

这里的使用问题就是操作符使用的混淆,下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if((a > b) && (c > d)) {
    printf(“true\n”);
} else {
    printf(“false\n”);
}

从两种结果中我们很清晰的得出一个结论,逻辑运算结果的长度是由编译器决定的。

因此在使用到逻辑运算结果的时候,要首先判断其长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误写为&,结果会如何呢。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执行结果依然正确。

但是,这种情况很特殊,1)是&&被换成了&,而不是||被换成|;2)a>b和c>d的值要么是1,要么是0;3)

当1和0进行&&或&操作时,结果相同(1或0)。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侥幸”!

文章出处:飞诺网(www.diybl.com):http://www.diybl.com/course/3_program/c++/cppjs/20090507/166733.html

楼主:
早上写代码在屏蔽位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问题,仔细的搜了下,

发现大有文章~所以查找资料转帖过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