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如何实现消息邮箱广播功能?

楼主(2011-08-12):
背景是这样的:
假设有N(比如N=5)个线程需要监视某个全局变量X[100]的内容,一旦X的内容发生变化(比如被通信ISR改变),则N个线程各自做出相应的响应。
这种情况在编程过程中很常见。之前使用UCOS的一种方法则是创建一个邮箱MB_x_changed。然后N个线程都等待MB_x_changed发来邮件以指示X发生了变化,如果通信ISR改变了X的内容,那么只要在ISR中向邮箱发送一则广播邮件,则N个线程都能收到邮件并转入就绪态。可是在RTT中并没有提供类似的广播邮件的功能,于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在RTT中有没有什么办法?
本人首先想到的是用事件标志,但事件标志在SET完某个标志位后不会自动RESET该位,导致每个线程都一直读到“X已变化”;但如果线程使用CLEAR功能,则只有第一个线程读到标志位为SET,其后的线程读到的都是RESET,也不能实现此功能。
特此请教各位大大,谢谢!

网友:
想了下,要实现这个功能,确实比较麻烦些。目前要想做广播,只能是semaphore的形式,把semaphore全部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了下,要实现这个功能,确实比较麻烦些。目前要想做广播,只能是semaphore的形式,把semaphore全部释放。

用SEM也不妥。因为很难保证每次都是N个线程依次得到信号量。很有可能高优先级的执行完一次处理了立即又回到while(1){}里面的等待信号量的语句上,这样下次又是该高优先级的进程得到信号量。也就是说释放5次信号量,结果不是5个线程每个得到一次,而是最高优先级线程得到5次。
我觉得一个暂时可行的办法是用EVENT。自己动手写一个rt_event_set_auto_clr()函数。这个函数首先set相应位,然后通过唤醒等待列表的全部满足条件的线程,然后再自动clr该事件位(这是与普通rt_event_set()不同的地方),然后调用shedule函数。这样可以保证一次唤醒多个线程,而且每个线程只会被唤醒一次,等线程下次等待事件位的时候,又被挂起了,符合设计要求。
不知这样的思路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隐患,请大大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semaphore是可以的,可以先对调度器上锁,然后释放所有,再然后解锁。

关于event、mailbox、message queue是否支持广播,需要考虑下,如果确实有这种需求,可以在下一个版本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