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仿真】[MicroCap][007]——无源滤波器

楼主(2011-08-12):
MicroCap 自带了有源、无源滤波器设计仿真功能。

下面几个图是一个LC低通滤波仿真分析的截图,只是随意设置了几个数据,话说俺只玩过100多兆一下的东西:

网友:
可以仿微带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微带的呢...

网友:
10安装破_解不成功。。。。

9也失败了。。。

只有眼馋的份~

顶花生~花生好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仿微带滤波器?

第一张图那个不是微带,是滤波器特性区域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得先装好9的,然后把10的复制覆盖过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安装破_解不成功。。。。

回复 网友C:

“先装好9的,然后把10的复制覆盖过去就好了 ”

花生的办法好象有问题,一开始我是这么做的,结果10不能用9也死了。后来我把9删除(包括破_解器)。直接贴10,贴完后运行一下hinstall.exe就能用了。我在另一台从没装过MC的机器上也是这么装的。我用的是XP,其它系统我不知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俺的也是XP,先安装的9,破_解,然后是过了些天,看到bunion把10.0的放出来了,就按他说的复制,覆盖。就这样。

不知道bunion的10.0能否单独运行,我是看文件不大,感觉缺东西,也没有单独去试验。

话说俺现在这个系统都有快一年没重新安装过了。

网友:
能看RETURN LOSS吗?

我们这里都用MICROWARE OFFICE 仿FILTER.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这个软件吗?

我感觉这是用于微波设计的.

网友:
对于仿真我确实得要多多学习一下的哈~~

网友(2012-10-22):
顶贴,期待新一期的 每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