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LH034 02C M是atmel的什么芯片???是I2C的EEPROM吗?具体型号和容量是什么?

楼主(2011-08-12):
如题,谢谢!

网友:
at24c02,2kbit

网友:
就是AT24C02,这个你上官网下最新的数据手册看第13页,里面有这个命名的封装,就是SO-8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at24c02,这个你上官网下最新的数据手册看第13页,里面有这个命名的封装,就是so-8的。

回复 网友B:
at24c02,2kbit

谢谢2位了,我干软件的,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找,直接google,收出来的都不是,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真正的型号

多问一句,这东西,根据ATMLH034 02C, 应该怎么找???
13页的图,与这个ATMLH034 02C,的关系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知道的高手,快回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2012-08-29):
多谢指导,我也明白了。

网友(2014-04-03):
恍然大悟啊,我有个08的也是一直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B:

那怎看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