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中说EEPROM中信息的保持时间是100年,这个时间是怎么测出来的?这玩意才发明30多年

楼主(2011-08-12):
(无正文)

网友:
难道说一座房子标称抗震7级非得震一震才算数?
好吧,天_朝的确是这样

网友:
实验室 老化测试 评估的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呵呵

网友:
应该是高温老化测试推算的,首先算出温度、保存时间的数学公式,然后高温下测试寿命,推算出常温下的保存时间。

网友:
同意楼上。半导体的寿命与工作温度息息相关,在高温下工作一段时间可以比拟常态下较长的工作寿命。这个100年的数据,实际上一个产品能有10年寿命已相当客观了,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网友:
可以推算啊。
EEPROM就是在门极上储存一个电压,相当于一个电容,有漏电流,因此电压会缓慢降低。判断0和1有个阈值电压,降到此电压就算做数据丢失。
根据绝缘电阻或者说漏电流,计算出保持时间不是难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只能是推算了,别的不可能;

网友:
美信说芯片多少年不会出现问题,你信吗。。。显然都是推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推算啊。
eeprom就是在门极上储存一个电压,相当于一个电容,有漏电流,因此电压会缓慢降低。判断0和1有个阈值电压,降到此电压就算做数据丢失。
根据绝缘电阻或者说漏电流,计算出保持时间不是难事。

在使用的时候,想个办法,将漏电流部件冲冲电,不就OK了?
不会放100年都不用吧!!

网友:
100年指的就是不带电情况下的储存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推算啊。
eeprom就是在门极上储存一个电压,相当于一个电容,有漏电流,因此电压会缓慢降低。判断0和1有个阈值电压,降到此电压就算做数据丢失。
根据绝缘电阻或者说漏电流,计算出保持时间不是难事。

你说的这个是SDRAM的方式,SDRAM要刷新的
EEPROM是非易失性质的,理论上是放N久也不会掉数的

网友:
我也有个疑问,说某某行星距离地球多少亿光年,这个亿光年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想起了三峡大坝,据说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个测距叫“三角视差”很容易推算的,19世纪初期就可以算出恒星的距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种类恒星的亮度非常的恒定,可以比较容易的根据其亮度算出其距离,一般会用哪种恒星的亮度来作为参考点,然后测附近星的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SDRAM的方式,SDRAM要刷新的
EEPROM是非易失性质的,理论上是放N久也不会掉数的

这里说的就是EEPROM,
EPROM,EEPROM,Flash都是通过一种叫做浮栅的技术保存数据,MOS管的一个栅极是悬空的,不与任何电路连接,周围都是二氧化硅绝缘层,通过高压击穿或紫外线照射使浮栅得到或失去电子。平时因为它是绝缘的,所以就能长时间保持电荷,当然也会缓慢的泄漏一点。
对原理没有研究,说的可能不是很严谨精确,应该大致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个疑问,说某某行星距离地球多少亿光年,这个亿光年怎么算出来的?
你也应该问下怎么测宇宙的年龄?怎么测恒星质量。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有些总可以间接测量出来。

网友:
之前有人要做100年的时钟,不知道他做出来要给他几代重孙用呢,我估计那玩意用个十几年就升格成古董了……

网友:
产品寿命是有个推算公式的,跟使用电压和温度的关系最大。
所以厂家的标称值是按照推算出来的值,但也不能说是造假。毕竟人家也是按照公认的公式推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个疑问,说某某行星距离地球多少亿光年,这个亿光年怎么算出来的?

很多人容易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其实是长度单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宇宙年龄是通过红移现象倒推出来的,

还有就是理论模型加上现在的背景辐射推导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我也信!

网友:
有个词语叫“对外宣称”。

它到底能不能挺100年?

谁关心?谁会使用100年?

你懂的。

产品文档惯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