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疑惑,c#是不是微软的糖衣炮弹。。。

楼主(2011-08-12):
当年出VB是好像也是这样,但C#已经把VB干掉了,它发展了,会不会出D# E# F# 让程序员学个不停,只知道WINDOWS
没有几个有名的软件是C#写的,都是C++的,C#是不是只用来代替ASP。。。。。。。。。。

网友:
C# 我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微软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疑惑的。

网友:
托管语言,类似于java。

网友:
貌似J# 出来对抗JAVA

网友:
C# 就是没有指针的C++,对抗JAVA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出d# e# f# 让程序员学个不停

F#已经出来了,你还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出来了。不过是移植下函数语言到.net上。并没什么,函数语言还是比较多的,
haskell
ML
OCaml
Scala
    Erlang
    LISP
    LOGO
    Scheme
    Mathematica
    R

大部分是开源的。

java系的有java jython  jruby....

网友:
C#跟JAVA一样擅长B/S架构程序,当然也能开发桌面程序,只是对.Net Framework有依赖

网友:
不出新的,微软吃啥呢?

搞技术,就这命,不停的学新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这个不是新东西,只是重新商业包装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微软特色,先移植兼容,然后往上面加乱七八糟的扩展功能,折腾N年后就成了面目全非的新东西了。
想当年QB还是个比较地道的BASIC,现在的VB又是类又是强类型的,还BASIC吗?
如果当年Sun不是阻止微软改Java,现在J#估计也是一个只有关键字像Java的全新语言了。

网友:
c#是支持指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这个不是新东西,只是重新商业包装罢了。

和C,C++比吗?我觉得应该算新的。

其他软件不熟悉。

微软就得不停推东西(不管是不是新的技术)

如果现在大家还在用VC6的话,
WINDOWS 7,IDE :VS2003,2005,2008,2010也没那么大必要推。

工具害死人。

网友:
微软几万搞开发的,成天卖VC6,VB6,这些人不都得饿死了?

网友:
不可否认,C#能够使开发者更容易组织软件架构,将更多精力集中在解决业务流程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用了win7   cpu是更新了快了很多的但是程序照样的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高。而用linux的话即便新版的也会感觉快很多。

回复 网友A:

也不口否认java,用qt库的C++,python,ruby等等也能够使开发者更容易组织软件架构,将更多精力集中在解决业务流程上。
为什么google大规模的使用pyth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就是技术在进步嘛,我没否认其他任何工具,为什么Sun能创造Java,微软不能创造C#?

另外,我并不觉得近几年的Linux速度有提高多少,至少GNOME和KDE都在学Windows堆特效,但性能和稳定性比Windows 7都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但性能和稳定性比Windows 7都差很多。"

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这句不对,稳定性和性能都更好。

我感觉到近几年ubuntu的启动速度提高了很多,远超win7
平时运行速度,linux降低得没win多。

网友:
应用程序执行效率:直接写本机二进制指令>ASM>C/C++>.NET(C#,VB)
应用程序开发效率:.NET(C#,VB)>C/C++>ASM>直接写本机二进制指令

最近在WinCE上做了几个程序,从开发速度上看C#大大快于EVC(C++),程序质量也强于EVC因为C#不会有各种指针、堆栈溢出问题。C#的程序确实比EVC慢25%左右吧,但升级一下处理器(ARM9->ARM11)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java  python  呢?

网友:
你把糖衣吃了,把炮弹扔回去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
,但性能和稳定性比windows 7都差很多。"
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这句不对,稳定性和性能都更好。
我感觉到近几年ubuntu的启动速度提高了很多,远超win7
平时运行速度,linux降低得没win多。

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说Ubuntu和OpenSUSE KDE的GUI性能都没有Windows 7好,Compiz更是经常莫名其妙崩溃。
启动速度也没啥感觉,我的Windows 7是20秒内到登录界面,Ubuntu也从来没有达到宣称的10秒以内,感觉跟Windows相差不到3秒。
再说了,BIOS自检都20多秒了,OS快那几秒又能怎样,想快速开机自然是STR,要不是Windows Update,我的Windows 7估计一年半载都不用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java  python  呢?

标题说的是C#啊....

Java和Python和C#都是一类的编译解释型语言,只是在微软平台上各方面支持最全面的是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
,但性能和稳定性比windows 7都差很多。"
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这句不对,稳定性和性能都更好。
我感觉到近几年ubuntu的启动速度提高了很多,远超win7
平时运行速度,linux降低得没win多。
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说ubuntu和opensuse kde的gui性能都没有windows 7好,compiz更是经常莫名其妙崩溃。
启动速度也没啥感觉,我的windows 7是20秒内到登录界面,ubu......

一直用enlightment,还有一些轻量级的窗口管理器的飘过..... ----  一直都超级稳定linux用户
注:KDE和GNOME被俺看作大神,一直不敢碰,比较喜欢native的X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win7要差不多近1分钟启动,ubuntu只要不到25秒,新安装的时候只有10几秒
界面也很少有崩溃的。

有时候win7中点鼠标右键,菜单要3秒多才会出来。用firefox每次启动firefox都要假死一会儿才能用。
而且我的win7 没用微软的特效界面的,而linux用了3D和半透明桌面的,

win7比xp没多什么功能,不知道win7什么服务吧系统弄得那么慢。

bios自检要20多秒??我电脑bios自检2秒左右。

回复 网友E:

全世界不是只有微软平台啊。而且java /python在win上支持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全世界不是只有微软平台没错,但标题说的是C#和微软啊,要说Java Python操作系统都应该换了,那就完全跑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C#好不好只能和其他语言比较一下才知道啊。
楼主意思是C#出了   又出D# E# F# 被框进去的问题。用java/python/c++等语言在win也能比较好的工作,也跨平台,也不会被框进去。

话说一直感觉win是集权式比较臃肿的架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很难笼统地比较,主要原因是其他语言不是主要为MS平台开发的,所以在MS上发挥不出最高性能来。MS的平台上C#(.NET)执行性能一直比Java、Python高一点,而在Linux上Java Python就比C#(Mono)要强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Java python本身就不是专门为某一个系统开发的。
微软自己开发的C#当然会让他快一点。
就像以前intel的Icc编译器出来的程序检测到在amd的Cpu上会用比较差的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java python本身就不是专门为某一个系统开发的。
微软自己开发的c#当然会让他快一点。
就像以前intel的icc编译器出来的程序检测到在amd的cpu上会用比较差的算法。

所以说用单平台语言和多平台语言比不合适,所以我没有把Java 和Python拉进来做比较。而且我在我的第一个帖子里也写了,是.NET平台,而不是C#或VB.N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win7要差不多近1分钟启动,ubuntu只要不到25秒,新安装的时候只有10几秒
界面也很少有崩溃的。
有时候win7中点鼠标右键,菜单要3秒多才会出来。用firefox每次启动firefox都要假死一会儿才能用。
而且我的win7 没用微软的特效界面的,而linux用了3d和半透明桌面的,
win7比xp没多什么功能,不知道win7什么服务吧系统弄得那么慢。
bios自检要20多秒??我电脑bios自检2秒左右。

你该不是装了360之类的吧?还是机器配置比较落后?反正在较新的机器上,Windows 7的速度是比Linux快的,Linux在老机器上是比Windows快,但到了新机器还是差不多那速度。
我在Windows 7下用VirtualBox装的裸XP(测试用,装好系统后打个快照,以后所有变更都丢弃,永保干净),分双CPU 1G内存,启动10秒搞定,同样配置的Ubuntu 11.04要2x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来没用过360。

我的感觉新机器旧机器linux都要快些。现在的这个win7速度比得上前不久换掉的那台电脑上的vista的速度了。上次去维修点处理显示问题(偶尔会自动黑屏,然后说硬件故障),说要升级显卡驱动,但是升级了驱动会让系统变慢,我晕.......................,维修的说要是想不变慢就不要打补丁做更新,不打补丁不更新漏洞怎么办?

我是intel i3的thinkpad,有个硬盘是win7,有个硬盘是ubuntu,有时候换着用。没用过虚拟机。
用的ubuntu是10.04的一直在保持升级和更新。用了ubuntu觉得win下宣传的那些什么纯净版、绿色版的好恶心,,,,

话说win32位版对内存3.2G的限制还真烦,我用inventor 仿真一块打孔的铝板居然占用95%内存运行半个多小时后提醒我内存不足无法操作。想加内存都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PatchPAE,ReadyFor4GB不会都没听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tchPAE是什么?没听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起了,你觉得运行ubuntu桌面速度有点慢有个原因,用的是通用核,一般的linux核编译的时候选着的是大时间片(对笔记本来说大时间片比较节能,对服务器来说大时间片比较高效,唯独桌面用着感觉反应有点慢),ubuntu软件源中有按实时核编译的核,用了会觉得桌面速度提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Win7的核本身是支持128GB地址空间的(Win7和2008 R2其实是一样的内核,32位2008 R2是支持128GB的),只是license上限制了4GB,所以对内核打个小补丁跳开license的限制就行了。
不过对于32位应用程序来说,如果没有特别针对PAE做开发的,地址空间仍然是32位,即最大可用内存还是4GB,只不过对于OS来说几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可以把4G以外的都用完。

网友:
linux和windows现在都是不错的操作系统,只是各有优势和缺点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32位系统下应用程序只能最大用2GB或3GB的用户空间(PE需要设IMAGE_FILE_LARGE_ADDRESS_AWARE标志,VC2003开始支持),参见这里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366778(v=vs.85).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autodesk的inventor支持大于3G的内存不。

网友:
微软把90%一般用户不需要的东西都做进去了。
LINUX有很多是需要时再装。

不能说好坏,只能说方式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win7的核本身是支持128gb地址空间的(win7和2008 r2其实是一样的内核,32位2008 r2是支持128gb的),只是license上限制了4gb,所以对内核打个小补丁跳开license的限制就行了。
不过对于32位应用程序来说,如果没有特别针对pae做开发的,地址空间仍然是32位,即最大可用内存还是4gb,只不过对于os来说几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可以把4g以外的都用完。

搜了下,有的说装上后会不稳定,

能不能上传个?

网友:
微软最大的优势是市场运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autodesk的inventor支持大于3g的内存不。

我测Autocad 2010是支持的, 这里有个Python脚本可以测一测:
Check if IMAGE_FILE_LARGE_ADDRESS_AWARE flag is set.ourdev_667813P2MVT7.zip(文件大小:934字节) (原文件名:vacheck.zip)

除了满足IMAGE_FILE_LARGE_ADDRESS_AWARE 标志外,还需要修改(32位系统):
1. Windows XP/2003以上:boot.ini中,启动项加入 /3GB 开关。
2. Windows Vista/7以上:使用bcdedit /increaseuserva 3072。
具体方法请Google.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搜了下,有的说装上后会不稳定,
能不能上传个?

PatchPAE带源代码。
不过两者都有小缺陷,PatchPAE会对loader打补丁去除签名校验,引导界面会变成英文Starting Windows字样,原因未明,源代码看只跳开了一个检查。ReadyFor4GB则没有去除内核签名校验,所以系统以开发者模式运行,屏幕右下角会显示内核版本号。
至于不稳定情况,唯一发现i3集显 + H67开双屏会随机蓝屏,单屏稳定,应该是Intel显卡驱动问题,NV和AMD独显双屏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F:
事实上32位系统下应用程序只能最大用2gb或3gb的用户空间(pe需要设image_file_large_address_aware标志,vc2003开始支持),参见这里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366778(v=vs.85).aspx

微软还有一个Address Windowing Extensions,允许32位进程分段映射物理内存到进程地址空间,32应用程序可以用这个技术使用超过2GB的内存。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64位版呢?

网友:
64位系统跑32位软件的话地址空间限制一样存在,并且偶尔会有兼容性问题(网银安全插件神马的最烦了),现在还是32位软件占主流,所以32位系统还是比较可靠。

网友:
delphi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本人不喜欢破_解版
买电脑自带的是32bit板

回复 网友G:

N多年没听说过这个语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装个对应厂商的OEM版64位就是了,自动激活,不存在破_解问题。
如果你的“破_解”指的是违反微软给你的授权,那当我没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