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铝合金这方法可靠不

楼主(2011-08-12):
铝合金阳极初解:
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后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纺织、自行车、照相机、气动元件、手术器械、光学仪器等各行业,适用于缸套、活塞、齿轮、叶轮、导轨、轴承、模具工程构件。
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
一、 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
二、 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
三、 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
四、 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
五、 不锈钢板2块(厚3mmX宽100mmX长300mm的尺寸)
六、 导线若干
步骤如下——————
1、 需要阳极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
2、 往玻璃缸中灌入体积为88%的自来水,然后再一面用玻璃棒搅拌一面缓慢的加入体积为12%的浓硫酸,注意一定不要先放硫酸再放水,因为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的!!!很危险!!!溶液的量已能淹没过零件为准。估计需要数小时才会冷却至室温,溶液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时阳极硬度很高,超过20摄氏度效果不好,切记!!!
3、 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瓦盆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流电源的负极。
4、 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
5、 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
A、 如果原先零件已经充分完美的抛光(如镀铬一样),阳极后会呈现不锈钢的质感,而且表面耐刮伤!!
B、 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 (化工店有售)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
C、 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
其实所谓阳极就是使铝件接通正极(阳极),通过酸性溶液的导电作用,使其表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增加表面硬度、耐腐蚀度。并且改造表面物理结构,使其容易吸附染料。
===========================================================================================================================================60MM*60MM大小的 3系列镜面铝 用这方法 能行的通不

网友:
试试啊。。关注。

突然发现俺是非常喜欢化学的。

网友:
国标:

俺也转个DIY的:

阳极氧化DIY铝合金硬质处理

阳极氧化DIY铝合金零件长时间后,会出现一些氧化,表面黯淡了许多!!”“铝的东西喷漆不牢靠,一刮就掉!!”“能否让铝的零件看上去向不锈钢一样有质感?或者镀上颜色??”其实阳极表面处理并不少见,许多厂家出的铝质狗配件多数采用此技术,常见的有GB-Tech/G& G等等。还有自行车车架、棒球棍、SureFire电筒铝合金阳极初解: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后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纺织、自行车、照相机、气动元件、手术器械、光学仪器等各行业,适用于缸套、活塞、齿轮、叶轮、导轨、轴承、模具工程构件。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

一、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

二、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

三、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

四、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

五、不锈钢板2块(100mmX100mmX300mm的尺寸)

六、导线若干

1、需要阳极氧化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

2、往玻璃缸中灌入体积为88%的自来水,然后再一面用玻璃棒搅拌一面缓慢的加入体积为12%的浓硫酸,注意一定不要先放硫酸再放水,因为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的!!!很危险!!!溶液的量已能淹没过零件为准。估计需要数小时才会冷却至室温,溶液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时阳极硬度很高,超过20摄氏度效果不好,切记!!!

3、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瓦盆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流电源的负极。

4、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

5、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
A、如果原先零件已经充分完美的抛光(如镀铬一样),阳极后会呈现不锈钢的质感,而且表面耐刮伤!!
B、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化工店有售)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

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其实所谓阳极就是使铝件接通正极(阳极),通过酸性溶液的导电作用,使其表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增加表面硬度、耐腐蚀度。并且改造表面物理结构,使其容易吸附染料。

以上均为本人多次实际操作过的方法,百试百灵!!今后弟兄们的铝质零件表面“毁容啦”就不再需要找喷漆工啦!!希望多提宝贵意见!!针对专业人士的需求,作如下回复:

1、送电伊始,电流密度为0.5A/dm2,在25分钟内分5~8次逐渐把电流密度提高到2.5A/dm2,最终电流密度依零件尺寸、表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达到要求而定,一般在1~5 A/dm2为佳

2、电压一般为8~12V最终电压依零件尺寸、表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而定。

3、使用阳极氧化草酸为电解液的产品颜色依铝合金成分和阳极时各种条件有关,可承银白、黄铜色、黄褐色的氧化膜。建议使用12%(V/V)的硫酸溶液,价格低廉、溶液稳定,可得浅银灰、银白色氧化膜,不影响后期染色的成色,就算不染色也有不锈钢的质感!!!!!!

4、电流的预设曲线,因材料成分、欲达效果等因素而异,清查阅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1992版《铝及铝合金工业阳极氧化控制设备设计》

楼主:
已经买硫酸了
上面说用9.6-12V的电池 能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放心就弄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买硫酸了
上面说用9.6-12v的电池 能行么

用稳压电源,12V/10A的。最好带电流显示,没有就接万用表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电动车电瓶咋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电动车电瓶咋样

也可以。

网友:
高考化学不及格的飘过
太恐怖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简单,但不知道效果,操作起来难度不大,就不知道硫酸好买不,嘿嘿

网友:
警告:任何时候不要把水倒入酸中,一定是要把酸慢慢加入水中并用玻璃棒搅拌!
这个在家里做太危险了。。去店里15元一次的。。

网友(2013-03-07):
收藏下,留着备用!

网友:
LZ。。硫酸在哪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