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D算法中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大家看划红线的地方对不对?感觉不对啊。。

网友:
没明白楼主说的意思啊。错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e(t)=0的话 积分不就是零了么,怎么会是常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控制作用 四个字不光包括积分这一项 而是整个表达式的总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误差为零,应该控制为0才对啊。。e(t)=0了 总和还是常数感觉。。。

网友:
可能还有比例部分…微分部分…这些和积分部分一起构成“控制作用”…

网友:
LZ啊,积分可以理解为加法:I=I0+e(t),不断迭代,到某一时刻e(t)=0后,I就等于上一时刻的值,也就是不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