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楼主(2011-08-12):
问题是这样的,我在使用程控滤波器芯片MAX262时发现他反复提到中心频率F0这样一个概念。什么是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啊,对于带通带阻,我还理解,可是低通高通就不知道了,差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看到这样两种说法:1,高通低通的中心频率就是截止频率,叫法不一样而已,另一种,中心频率等于(Fmax+Fmin)/2,可是Fmax和Fmin分别是什么啊?望指点

楼主:
这个芯片没人用吗?我看论坛里谈的挺少的,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个滤波器的Q值是怎么决定的,我所知道的是,对于巴特沃茨的低通形式,Q值是由阶数决定的,那如果我要设计4阶的低通(巴特沃茨)那么Q值应该是恒定的,不知道262是怎么实现可调的?

网友:
以带通滤波器为例,Fmin是能够导通的最低频率又叫下限频率,Fmax是能够导通的最高频率又叫上限频率,中心频率是(Fmin*Fmax)^0.5,即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的几何平均值,还有带宽是上限频率减去下限频率。

楼主:
带通怎么是这么算呢,我觉得应该是上限频率加下限频率除以2啊,也就是通带的中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