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II的任务切换是直接从无限循环中开始吗?

楼主(2011-08-12):
假设已创建两个任务,A和B。并设定启动任务优先级为0,任务A优先级为1,任务B优先级为2。代码如下:
  ....../*之前定义和声明及main()段代码略*/
void taskStart(){

   OSTaskCreate (taskA,
                  (void *)0,
                    &GstkA[TASK_A_STK_SIZE-1],
                        1);
    OSTaskCreate (taskB,
                  (void *)0,
                    &GstkB[TASK_B_STK_SIZE-1],
                        2);

    while(1){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启动任务将自己挂起*/

    }
}

void taskA(){

    .......
     /*用户代码段1*/

    while(1){
      .......
      /*用户代码段2*/
      OSTimeDly(10);
    }
}

void taskB(){

    .......
     /*用户代码段3*/

    while(1){
      .......
      /*用户代码段4*/
      OSTimeDly(10);
    }
}

问当任务A、B切换的时候,会执行用户代码段1和3吗?还是直接当切换到任务A时候直接执行用户代码段2?
另外,当我的用户代码程序执行时候大于OSTimeDly(10);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已创建两个任务,a和b。并设定启动任务优先级为0,任务a优先级为1,任务b优先级为2。代码如下:
  ....../*之前定义和声明及main()段代码略*/
void taskstart(){

   ostaskcreate (taska,
                  (void *)0,
            &gstka[task_a_stk_size-1],
       1);
    ostaskcreate (taskb,
                  (void *)0,
            &gstkb[task_b_stk_size-1],
       2);
    while(1){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

1 第一次调度的时候会从任务的最开始执行,以后会从上次被调度器挂起的地方执行。
2 如果任务2的执行时间大于10,则10个ticks过后任务B会被抢占A抢占

网友:
恩呢。启动任务用c语言初始化好各个任务后会切到汇编,没有用普通的任务返回,而是修改了LR中的值(反正我是这么移植的),返回后便是其他任务。

网友:
代码段1,3这辈子只会执行一次,任务切换执行的代码只在循环体内

楼主:
刚上手uCOS,发现任务执行的情况与自己期望的根本不一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