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块中攻的螺纹,振动久了会不会疲劳形变,导致螺丝松动?

楼主(2011-08-12):
通过M6螺丝将铝块固定在一个长期振动的机器上,螺丝静止情况下只受剪力,大概每个螺丝剪力方向承重2KG。螺纹长度有2公分,有弹垫平垫。

有3个问题问下大家:
1.靠人力打螺丝,太紧会不会两下就螺纹给破坏掉?
2.由于振动,久了螺纹会不会疲劳变形,导致螺丝松动?
3.这种环境中,用螺纹胶将螺丝彻底固定死如何?

网友:
铝很脆,锁太紧螺纹容易裂。阳极氧化吧,要不换成紫铜,黄铜,45号钢或不锈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铝很脆,锁太紧螺纹容易裂。阳极氧化吧,要不换成紫铜,黄铜,45号钢或不锈钢。

对整体重量有限制,所以只能选铝的。
刚才搜索了下 阳极氧化,好像对表面硬度有作用,对整个螺纹强度意义不大。

实在不行我就在铝块里面埋一个不锈钢螺母,不在铝块上攻丝了。

网友:
你会不会想到很多电动工具都是铝的,螺纹也没有那么快的坏掉,我的电锤用了十多年了,螺纹也没坏。该坏的总是要坏的。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不过十年不坏应该可以了,铝不是脆的,M6的螺纹已经不爱坏了。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铝合金硬度很高,你的电锤很可能使用那些材料。我目前接触的铝合金都很软,锁板时用延长杆,锁很紧再用下力就坏螺牙的。

网友:
铝攻丝时加点润滑油,能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会不会想到很多电动工具都是铝的,螺纹也没有那么快的坏掉,我的电锤用了十多年了,螺纹也没坏。该坏的总是要坏的。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不过十年不坏应该可以了,铝不是脆的,m6的螺纹已经不爱坏了。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螺丝肯定不是直接跟铝螺纹接触,而是埋了螺纹套之类的

我这盒子是固定在车辆外面,10几万的仪器在里面,所以才想结实牢靠,不然掉了都没办法捡回来,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些铝合金硬度很高,你的电锤很可能使用那些材料。我目前接触的铝合金都很软,锁板时用延长杆,锁很紧再用下力就坏螺牙的。

是啊,我看别人的一些铝件,螺纹看起来质量很好,拧螺丝也很流畅。

但是自己在外面加工的,螺纹看起来很粗糙脆弱,每拆装一次螺丝,螺纹都会破坏掉一些。

刚刚网上看到 自攻螺套 感觉是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
把铝板固定在机器上,铝板不一定要有螺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铝板固定在机器上,铝板不一定要有螺纹吧

铝的壳体,里面是一些设备,为方便安装维护,只能从外面往壳子拧螺丝。

要是不攻丝,就只能在里面埋不锈钢螺母或者铜螺母之类的

网友:
还是建议做硬质阳极氧化,设备外壳长期风吹日晒雨淋霜冻......容易生锈。而且装在长期振动的车上,没有坚固的外壳是不行的。经过处理后,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腐蚀,绝缘及耐磨性能。染成黑色容易吸热,可能影响内部设备,最好染成原色或白色,也可以为了协调,跟车子一样颜色。
盖子与壳子的结合部要装橡胶圈来密封,客体安装位置要贴缓冲橡胶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建议做硬质阳极氧化,设备外壳长期风吹日晒雨淋霜冻......容易生锈。而且装在长期振动的车上,没有坚固的外壳是不行的。经过处理后,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腐蚀,绝缘及耐磨性能。染成黑色容易吸热,可能影响内部设备,最好染成原色或白色,也可以为了协调,跟车子一样颜色。
盖子与壳子的结合部要装橡胶圈来密封,客体安装位置要贴缓冲橡胶垫。

你这里说的阳极氧化,应该跟平时加工厂说的 喷砂氧化里面的“氧化”一回事吧?
我原本打算表面做烤漆,这样比较耐磨,以前做静电喷塑,很容易掉。

这烤漆工艺跟氧化应该不冲突?

这种应该是烤漆?

网友:
铝件镶钢丝螺套是个提高螺纹强度的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里说的阳极氧化,应该跟平时加工厂说的 喷砂氧化里面的“氧化”一回事吧?

我说的阳极氧化是要用电,硫酸的。而喷砂是用高压空气带动极为细小的金刚砂粒,高速撞击铝合金表面。 喷砂处理后,铝的表面积增加十几倍甚至更多,即保护膜与硬化的作用也增加了很多。
那个图看不懂,是不是烤漆用刀片刮几下就能知道,而硬质阳极氧化是在磨掉刀刃,锉刀也伤不了它。感觉烤漆适合室内设备使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363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金刚砂&bbs_id=1027

网友:
我们用于振动台上的铝制产品工装夹具都是预埋入螺纹套的,就是专用振动台的钢制平台上的螺孔也是如此设计的,对于长期处于振动条件下的东西,这比阳极氧化什么的要可靠的多。

网友:
直接打穿铝板用螺杆加螺母不行吗????用带防震胶圈的螺母....

网友:
钢丝螺套

网友:
可以再使用一支弹簧垫。效果非常好。

网友:
用矩形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