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一个硬盘问题,硬盘出现坏道是否就要更换硬盘了?硬盘这东西靠谱吗?

楼主(2011-08-12):
笔记本的硬盘用了一万多个小时,用hdtune发现有一个坏道,是否要更换硬盘了?继续使用风险有多大,硬盘啥时候需要更换?有可靠方法提前发现坏道吗?

网友:
风险不大

网友:
用过有坏道的硬盘,我来回答:

1. 如果发现有坏道,要判断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
2. 逻辑坏道可以通过对整个硬盘低级格式化或其他软件修复;
3. 物理坏道一定要隔离,否则每次使用这个位置的数据,坏道会扩大,
比如磁头在磁盘这个高速路上飞奔,如遇到坑,跳一下,坑越来越多;
4. 隔离的操作是定位分区的位置(柱面即可),用分区表软件DISKGEN(我没用过其他软件)将此位置单独分区,并隐藏;
5. 隔离处理后的硬盘由于磁头不会读取存储坏道分区(被隐藏,普通用户看不到),使用时与新的一样;
   友的硬盘80G也用了几年也没事。

,用hdtune发现有一个坏道,是否要更换硬盘了?
以上处理后可正常使用。

继续使用风险有多大,硬盘啥时候需要更换?
如坏道在系统盘,风险大(系统经常读取数据),处理完毕后可以正常使用。

有可靠方法提前发现坏道吗?
系统盘,系统文件丢失,经常蓝屏无故死机,排除中毒,可怀疑坏道使用软件扫描;
BT盘容易坏道,有文件损坏,无法读取存储等异常,排除中毒,可怀疑坏道使用软件扫描;

完毕,其余百度吧。

网友:
还是别用了,硬盘都白菜价了,丢了资料,你都没地儿哭去

网友:
保存毛片,丢了就算.

保存你的项目资料,恐怕伤不起

楼主:
多谢各位,特别是2楼
这是笔记本内置的硬盘,一直以来非常稳定,要更换都没有新的能替换。HP,nx6320的机器当初万元版本的,串并口都有,市场木有这样接口全的本本了
准备自己隔离分区试试,哥的数据在浮云里,当然抽屉里的硬盘也有一份

网友:
还是先保存资料吧

网友:
推荐HDDREG试试,能修复大多数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