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被lpc2103的简单电路折磨了4天没结果

楼主(2011-08-13):
根据NXP官方的DMX512例程做了块开关量控制板,基本照搬了官方原图,仅有的变化是通过573拓展了3*8输出,灌入原版例程,工作不正常,表现为,上位机发送修改10次信号,控制板只正确反映1、2次,有时候出来的是乱码码,大部分时候无输出。

已经寻求的途径有:

1、上位机(512控台)发送的信号不正常——否,控制其它设备是正常的。

2、线路板接受的信号受到干扰——否,跳过光耦隔离,换485芯片,甚至跳过485将控台232信号直接连到2103串口脚,均无效果,故障和原来一样。

3、控制板芯片不良——否,同样的器件焊第二块板,故障一样。

4、控制板工作异常——否,测试流水灯等程序工作一切正常。

5、2103波特率设置或配置问题?不确定,用的是nxp官方例程,只是修改573部分增加了两行代码而已。

实在没辙了,知道这里藏龙卧虎,腆着脸上来求教

附:

官方图 (原文件名:官方图.jpg)

源码仅仅改动3处因为增加了573扩展,其它完全照搬:

#include <LPC2103.H>

#include "main.h"

#define DMX_NR  1                      // My own DMX slave numer
#define        LE0        (1<<4)                                         ///////////////////////////////////////////////////////////源码改动1

//void SetOutReport(unsigned char *rep)          // OutReport received from USB host
//{
//    IOPIN = (IOPIN & 0xFF00FFFF) | (DMX_buf[1] << 16);
//}

//const unsigned long CRP __at(0x1FC);
const unsigned long CRP __attribute__((at(0x1FC))) = 0xFFFFFFFF;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int main (void)
{

    UART1_Init(250000);
    T1_Init();

        IODIR |= 0x00FF0000|LE0;                   // LEDs at P0.16 - 23    ///////////////////////源码改动2
        IOSET |=LE0|0X00FF0000;                                                          /////////////////////////源码改动3

    while(1)
    {
      if (f_200ms)
        {
          f_200ms = 0;
           IOPIN = (IOPIN & 0xFF00FFFF) | (DMX_buf[DMX_NR] << 16);

        }

    }
}

最后感谢关注这个问题的所有同学!

楼主:
说明一下,因为实验性质,控制板图中R3、4、5、9、10是作跳线之用,并非明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