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

楼主(2011-08-13):
module bjj(
        Reset,
        Clock_8MHz,
        in,in1,in2,
        Pulse,
        cc,cs,led
);
input        Reset,in,in1,in2;
input        Clock_8MHz;
output        Pulse,cc,cs;
output [7:0]led;
reg        [16:0] Acceleration;//加速度
reg        [15:0] Speed;//速率,速度
reg        [23:0] Sum;//总数

wire        F_65536Hz;
reg        [15:0] WIRE_1;
wire        F_1Hz;
reg        [15:0] WIRE_4;
reg        [15:0] WIRE_5;
reg        WIRE_6;
reg cc;
reg m0,m2;
wire [7:0]led;
assign led=WIRE_6;
always @(posedge Clock_8MHz )
  begin
if(in1==0&&m0==1)begin
m0=1'b0;
cc<=~cc;
Acceleration<=20000;
Speed<=50;
Sum<=2000000;
end
if(in1==1&&m0==0)m0=1'b1;
end
/////////////////////////////////////////

reg [22:0] CNT;

//全局时钟经过100分频后得到65536Hz时钟信号
always @(posedge Clock_8MHz or negedge in)
begin
  //if(Reset == 1'b0)
      if(in == 1'b0)
    CNT <= 23'b0;
  else
  begin
    if(CNT < 23'b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实际中的分频值
      CNT <= CNT + 23'b1;
    else
      CNT <= 23'b0;
  end
end
/*以下是实际系统的值*/
assign F_65536Hz = CNT[6];
assign F_1Hz     = CNT[22];
///////////////////////////////////////////////////

always @(posedge F_65536Hz or negedge in)
begin
    if(in == 1'b0)
    WIRE_1<=16'b0;
  else begin if(WIRE_1 < 16'b1111111111111111)
    WIRE_1 <= WIRE_1 + 16'b1;
  else
    WIRE_1 <= 16'b0;
    end
end
/////////////////////////////////////////////////

always @(Reset,WIRE_1,WIRE_4,in)
begin
  //if(Reset == 1'b0)
      if(in == 1'b0)
    WIRE_4 <= 16'b0;
  else
  begin
    if(WIRE_1[0] == 1'b1)
      WIRE_4[15] <= 1'b1;
    else
      WIRE_4[15] <= 1'b0;

    if(WIRE_1[1:0] == 2'b10)
      WIRE_4[14] <= 1'b1;
    else
      WIRE_4[14] <= 1'b0;

    if(WIRE_1[2:0] == 3'b100)
      WIRE_4[13] <= 1'b1;
    else
      WIRE_4[13] <= 1'b0;

    if(WIRE_1[3:0] == 4'b1000)
      WIRE_4[12] <= 1'b1;
    else
      WIRE_4[12] <= 1'b0;

    if(WIRE_1[4:0] == 5'b10000)
      WIRE_4[11] <= 1'b1;
    else
      WIRE_4[11] <= 1'b0;

    if(WIRE_1[5:0] == 6'b100000)
      WIRE_4[10] <= 1'b1;
    else
      WIRE_4[10] <= 1'b0;

    if(WIRE_1[6:0] == 7'b1000000)
     WIRE_4[9] <= 1'b1;
    else
     WIRE_4[9] <= 1'b0;

    if(WIRE_1[7:0] == 8'b10000000)
     WIRE_4[8] <= 1'b1;
    else
      WIRE_4[8] <= 1'b0;

    if(WIRE_1[8:0] == 9'b100000000)
      WIRE_4[7] <= 1'b1;
    else
     WIRE_4[7] <= 1'b0;

    if(WIRE_1[9:0] == 10'b1000000000)
      WIRE_4[6] <= 1'b1;
    else
     WIRE_4[6] <= 1'b0;

    if(WIRE_1[10:0] == 11'b10000000000)
      WIRE_4[5] <= 1'b1;
    else
      WIRE_4[5] <= 1'b0;

    if(WIRE_1[11:0] == 12'b100000000000)
      WIRE_4[4] <= 1'b1;
    else
      WIRE_4[4] <= 1'b0;

    if(WIRE_1[12:0] == 13'b1000000000000)
      WIRE_4[3] <= 1'b1;
    else
      WIRE_4[3] <= 1'b0;

    if(WIRE_1[13:0] == 14'b10000000000000)
      WIRE_4[2] <= 1'b1;
    else
      WIRE_4[2] <= 1'b0;

    if(WIRE_1[14:0] == 15'b100000000000000)
      WIRE_4[1] <= 1'b1;
    else
      WIRE_4[1] <= 1'b0;

    if(WIRE_1[15:0] == 16'b1000000000000000)
      WIRE_4[0] <= 1'b1;
    else
      WIRE_4[0] <= 1'b0;

  end

end
/////////////////////////////////////////////

initial
begin
WIRE_5 <= Speed;
end

always @(posedge F_1Hz or negedge in)
begin
    if(in == 1'b0)
  //if(Reset == 1'b0)
    WIRE_5 <= 16'b0;
  else
  begin
    if(Acceleration[16] == 1'b0)  //加速度为正
    begin
      if((WIRE_5 + Acceleration[15:0]) < 16'b1111111111111111)
        //加速,且速度不超过65535
        WIRE_5 <= WIRE_5 + Acceleration[15:0];
      else
        //速度超过65535,直接固定在65535
        WIRE_5 <= 16'b1111111111111111;
    end

    else if(Acceleration[16] == 1'b1) //加速度为负
    begin
      if((WIRE_5 - Acceleration[15:0]) > 16'b0)
        //减速,且速度不小于0
        WIRE_5 <= WIRE_5 - Acceleration[15:0];
      else
        //减速,且速度小于0,直接固定在0,即停止
        WIRE_5 <= 16'b0;
    end
  end
end
///////////////////////////////////////////////////////

reg [15:0] pulse_1;
reg [3:0] cnt;

always @(Reset,F_65536Hz,WIRE_4,WIRE_5,pulse_1,cnt,in)
begin
  //if(Reset == 1'b0)
      if(in == 1'b0)
    WIRE_6 <= 1'b0;
  else
  begin
    for(cnt = 4'b0;cnt < 4'b1111;cnt = cnt + 4'b1)
    begin
      pulse_1[cnt] <= WIRE_5[cnt] && WIRE_4[cnt] && F_65536Hz;
      if(cnt == 4'b1111) cnt <= 4'b0;
    end
    WIRE_6 <= pulse_1[0] || pulse_1[1] ||
                 pulse_1[2] || pulse_1[3] ||
                 pulse_1[4] || pulse_1[5] ||
                 pulse_1[6] || pulse_1[7] ||
                 pulse_1[8] || pulse_1[9] ||
                 pulse_1[10] || pulse_1[11] ||
                 pulse_1[12] || pulse_1[13] ||
                 pulse_1[14] || pulse_1[15];
  end
end
//////////////////////////////////////////////////////////////

reg [23:0] step_counter;
reg out_control;

always @(posedge WIRE_6 or negedge in)
begin
  //if(Reset == 1'b0)
    if(in == 1'b0)
  begin
    step_counter <= 24'b0;
    out_control  <= 1'b0;
  end
  else
  begin
    if(step_counter == (Sum - 24'b1))
      out_control  <= 1'b0;
    else if(step_counter == 24'b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step_counter <= 24'b0;
    else
    begin
      step_counter <= step_counter + 24'b1;
      out_control  <= 1'b1;
    end
  end
end

assign Pulse = WIRE_6 && out_control;
endmodule
只有加速、高速、没有减速的控制过程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没看懂  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 只要改变脉冲改变的延时就行了

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
我也觉得有点复杂,而且initial语句在QUTARTUS中是无法综合的,是仿真用的
加减速,只要控制输入的脉冲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觉得只要改变脉冲频率就ok了。LZ最好能描述一下程序的大致功能,特别是几个输入端口。

网友:
真没看懂。

网友(2018-06-06):
哎还是的认真看看,应该是有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