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回在这里看到的显示任务切换情况的图像界面的那个帖子在哪里

楼主(2011-08-13):
好像是 在程序切换钩子函数里面输出了一些任务切换情况(运行时间长短等等),然后上位机找了个软件用图像界面显示出来了

请问那个帖子还在么?

代码现在svn上能下到么?

感谢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9051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 在程序切换钩子函数里面输出了一些任务切换情况(运行时间长短等等),然后上位机找了个软件用图像界面显示出来了
请问那个帖子还在么?
代码现在svn上能下到么?
感谢

上次北京讲座的时候去了吗?其实相应的方法已经在讲座中提及了,关键是如何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moni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了。

现在有点懒,就总想拿现成的分析一下看看。

请问有现成的带moniter功能的演示程序么,只看一下各个任务占用的时间长短就行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