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反相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本人用反相器74HC04D搭了一个逻辑电路,进入输入端的低电平是100mV,高电平5V,出来的高电平是5V没有问题,但是低电平上到了2.5V,波形倒是没问题,很陡。麻烦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

网友:
HC系列的,没用到的输入不要悬空

网友:
输出低电平到了2.5V估计跟你后级电路有关,最好把你的电路搬上来,有利于分析。

楼主:
反相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