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型材设计的雕刻机三维图

楼主(2011-08-13):
中毒太深,空闲的时候,用PROE画了个三轴的雕刻机,问大家,6毫米厚的铝板材,用什么工艺切割啊(加工中心,线切割),价格大概是多少?,谢谢

proe的三维建模图 (原文件名:HOME_CNC.JPG)

网友:
自己做机器,费力又费钱,不值得……除非你有很好的条件。比如单位正好有CNC等设备随你用……

网友:
感觉似乎可能应该还有改良的余地……

铝型材不值钱的,可以尽管多用点,反而是铝板的加工费会很高,恐怕这一件就得百多块吧

铝型材这样上下交错搭接的强度应该不如头对头,因为有很多种角件和固定件可以选用。另外个人感觉光轴不如带铝托的SBR系列比较好,因为负重大不容易变形,可以选择小一号的估计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角接有问题吧,除非机加工角接件。龙门架的位置也不对。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自己加工,否则肯定很惨.

网友:
加工中心会便宜很多,加工费三四十块钱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