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光耦或者霍尔做电机测速的时候输出要不要整形的?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1-08-13):
我用霍尔传感器(3144)做了一个直流电机的测速,3144的输出接上拉后连到stm32的IO,发现单位时间内获取到的脉冲数误差比较大, 请问这个是因为霍尔输出没有加整形电路的原因?我看到一些文章是建议加上用324做的窗式比较器,加了后会好很多吗?另外如果是用对射光耦的话要不要加整形电路的?

另外如果在200Hz以内,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计算累计转过的圈数,这样的情况用那种方式会比较好。

网友:
肯定 有抖动,建议信号先加一个小电容然后用滞回比较器

网友:
电机这类可能从零转速开始的,用RC加施密特很难兼顾高速和启动,根本解决办法是两个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这类可能从零转速开始的,用rc加施密特很难兼顾高速和启动,根本解决办法是两个传感器

就是说无论是光耦还是霍尔都会有抖动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机这类可能从零转速开始的,用rc加施密特很难兼顾高速和启动,根本解决办法是两个传感器
就是说无论是光耦还是霍尔都会有抖动的问题吗?
也许高质量的没有,但是设计不能这样指望,还是用一般性认为会有抖动的原则设计产品

网友:
光耦需要整形,数字输出的内部都带施密特触发器,所以不需要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