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mos管并联,工作状态不一致,上下半桥都只有一个工作?

楼主(2011-08-13):
我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大家多指教

我正在调试一个2000W的半桥开关电源,上下桥都用两个IGBT并联,测试的时候发现,上下桥都只有一个管子工作,上电20S,上下桥各有一只管子温升有50多度,而另外两只就30多度,四个管子用的独立驱动电阻,这是怎么回事?

原理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用高频变压器驱动IGBT?第一次见呢。
速度能达到吗?能可靠的截止吗?我们做的都是用浮地驱动,多路电源。楼主这个如果能行的话,倒是一个省钱的方案呢。不过应用不同,哈哈。

网友:
用高频变压器驱动IGBT?第一次见呢。
-------------------------------------------
可以,好用,不需要多路电源,成熟产品批量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工作没问题,就是功率上不去,开关管温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