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4N未用管脚怎样处理?

楼主(2011-08-13):
小弟手上有一片74HC04N反向器集成芯片,其中6路反相器已用5路,还剩下1路,不知这一路的输入输出管脚怎样处理?上拉电阻还是接地?如果这一路悬空会对其他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只要不悬空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悬空的话对其他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
HCMOS器件悬空的话,容易受干扰,可能会对旁边的器件产生干扰,不过这个与你布线有关。
为啥要悬空呢?

网友:
剩下的一路要么输入端接VCC,要么输出端接GND。

网友:
我习惯是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随便接一个旁边的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剩下的一路要么输入端接vcc,要么输出端接gnd。

一般是输入端接VDD或者接GND,输出端浮空。
如果输入端浮空而引入干扰,会遭成输出端P管开启,而输出端接GND,则会损伤P管或者增加无谓的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剩下的一路要么输入端接vcc,要么输出端接gnd。

不要乱说,说话要负责任。“输出端接gnd”是绝对错误的。

网友:
就悬空杂的

没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哎哟这个真没注意,从来没管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剩下的一路要么输入端接vcc,要么输出端接gnd。
不要乱说,说话要负责任。“输出端接gnd”是绝对错误的。

书上说的,看来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了,接上VCC抗干扰能力比以前有所增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这个是做超声波测距,网上的电路图,用到反相器,一个芯片中有6个反相器,用了五了,剩下一个不知怎样处理,上数字电路课时得知不用管脚的处理要接电源或接地。就是不明白剩下一个悬空会对其他五个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2014-03-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入接上VCC后,输出端就会拉低。这样外界干扰不会影响输入输出

网友:
TTL门的输入引脚可以悬空,悬空输入是高电平.CMOS输入不用的引脚应接高电平或0.两种电路的没用的输出,悬空.

网友:
输入端接电源接地都行,看布线方便接谁就接谁,输出端千万要置空,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