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0采样效果不理想

楼主(2011-08-13):
断断续续做了三个ADS830的板子  虽然每次效果都不一样  但是都不理想  哪位朋友用过的 给点经验或建议 谢谢!

网友:
你是用什么驱动的?如果是FPGA的话时钟线不能直接驱动ADS830,用有源晶振就好多了,我之前也是这样的,用signaltap看正弦波差距很大

网友:
是的,单独测某一电平,后面几位都在抖,测量一下正弦波,效果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源晶振控制采样率不灵活啊~~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一起讨论下 !

网友:
首先你用什么做时钟啊,如果是单片机就好些啊,如果是FPGA作时钟会出现glitch,用迟滞比较器整形就可以作为时钟线了

网友:
我用AD9288或者AD9283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还真是从FPGA引出的时钟,难道是时钟不行?

楼主:
不知给从FPGA输出的CLK加个上拉行不行.

网友:
我感觉不行吧,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FPGA的时钟线,相当难看
有种可行方法就是用比较器整个型,
或者用有源晶振然后同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80M的时钟 用比较器整形 没试过 我用901到6M就波形难看了

网友:
80M 的话估计比较器整形行不通了,既然是高速的你就用外部晶振,然后FPGA同步,自己控制采样速率呗,
还有有源晶振一定要接到数字地啊,不然噪声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从老制作的示波器的例子中,他是从CPLD引的时钟。
原理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69623NPB7UA.jpg(文件大小:1.2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chematic_big.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弄、、、楼主你的解决了吗?你看看我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828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yqiang1990&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测量某一个电压值,ADS830真的会抖吗??我的就是测量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发现测2.5V的时候读回来的数据不是0x80。。而是0x9x(这个值读回来占80%)或者0x8x这样的数据,我发现确实后面4位一直在抖。。难道ADS830不能测某一稳定的电压??一定要测变化的电压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 不过我做了一个TLC5510 数据很准 无_毛刺
手上有4片830 4片831  就是用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多??有钱人。。。刚才我发现我用一个LC低通接入输入端。。发现数据已经相当接近了。。128-131这样。。。后3位一直在抖。。。但是就在那个范围之内抖。。看来已经满准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难道测量某一个电压值,ads830真的会抖吗??我的就是测量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发现测2.5v的时候读回来的数据不是0x80。。而是0x9x(这个值读回来占80%)或者0x8x这样的数据,我发现确实后面4位一直在抖。。难道ads830不能测某一稳定的电压??一定要测变化的电压才行??

你测的电压有多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www.wxdsc.com/ProductShow.asp?ID=135
用这台输出的。。全新的。。 不准也可能和我布线有关系的。。我不会布线。。以前没不过这种高频版。。我特别怀疑会不会是那个4M的采样时钟的影响,加上布线不好,导致窜入噪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http://www.wxdsc.com/productshow.asp?id=135
用这台输出的。。全新的。。

这种电源的噪声一般很大的。

用LDO稳压然后滤波的试试 。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多??有钱人。。。刚才我发现我用一个LC低通接入输入端。。发现数据已经相当接近了。。128-131这样。。。后3位一直在抖。。。但是就在那个范围之内抖。。看来已经满准的了。。。
回复 网友D:
加了滤波后效果很好。。。

网友:
其实我也是想用这个ADS830来做魏大哥第一版示波器的。。我现在就是想测测我这个ADS830测量数据稳定与否。。。

楼主:
回复 楼主:
咳咳~~ 样片来的 。
我是直接用信号源输出 应该TFT显示的。
这是TLC5510的波形:

ads831E的没记下来 反正是跳来跳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只有这一片高速AD。。而且还是借实验室的。。楼主独享8片高速AD。。这上次申请TI的。。没得。。无语。。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新到的OPA2691又重新画了块ADS831E板子 晚上焊一下看效果  不好的话只有等到开学再弄了

网友(2011-12-08):
桂电校友~ PCB布线看看啊~FPGA驱动没问题的~~电源滤波如何

网友(2012-01-28):
回复 楼主: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源晶振经74F151选择驱动ADS830E,在选择50M时抖动大,其他频率还可以,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