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升压扩流问题

楼主(2011-08-13):
求教MC34063的升压扩流问题,有图的请扔上。谢谢

网友(2013-08-22):
这个电路感觉可以···
mc34063扩流:

mos管IRF540和功率三极管TIP471搭了一个扩流电路

稳定输出13.8V,但是接负载电阻时会降压为6V。。

接上TDA2030的功放,mos管略会发热,正常,芯片及三极管没问题

471引脚为B C E ; 0.1欧姆的为水泥电阻,1uh为色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