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频带用什么仪器测量,怎么测量?

楼主(2011-08-13):
请问通频带用什么仪器测量,怎么测量?

网友:
带扫频源的频谱仪。

扫频源接输入,频谱仪的输入接待测电路的输出,

然后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示波器的话怎么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个恒定幅度的扫频源接到待测电路输入,待测电路输出接到示波器,调节输出频率   看示波器输入幅度降到原来的0.7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示波器的话怎么测量?

如果我问你,拿把尺子怎么测量1秒的时间,你是否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找个小球,自由落体,先算好1s落下的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示波器的话怎么测量?

外加一个信号发生器,看信号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仿真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回复 网友D:

这是仿真出来你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