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避障电路图,距离能有10CM以上

楼主(2011-08-13):
我看网上的小模块就一对红外对管,几个电位器加一块芯片(估计是比较器)就有XCM-XXCM的可调范围,自己焊一个不过4—5CM,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和对管的灵敏度关系有那么大,差那么多??求高手

网友:
用调制的吧 调的好差不多 搜 LM567 CD40106

网友:
用555调制好频率  改变发射的电流就可以调距离了

网上应该有很多这种电路把

网友:
调制电路图 (原文件名:20080616045219823.jpg)
不知道这是不是的啊

网友(2012-05-28):
调节占空比怎么样呢?

网友(2012-08-25):
红外壁障

网友(2012-10-09):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7-11-03):
引用 网友A:

能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