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builder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1-08-14):
就是写一个最简单的通信程序,照着书本写了一通,结果来了一句下面的,死活编不过,我看了书上面的和网上的都不用定义这个的啊。
[C++ Error] Unit1.cpp(42): E2451 Undefined symbol 'rdComm'

原函数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1Click(TObject *Sender)
{
  char *ComNo;
  DCB  dcb;
  String  Temp;
  Temp = "COM" +IntToStr(rdComm->ItemIndex+1);          //就是这一句
  ComNo =  Temp.c_str();
  hComm = CreateFile(ComNo,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0);
  if  (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0,"打开通信端口错误!!","Comm Error",MB_OK);
     return;
     }
  GetCommState(hComm,&dcb);
  dcb.Parity = NOPARITY;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if (!SetCommState(hComm,&dcb))
     {
       MessageBox (0,"通信端口设置错误","Set Error",MB_OK);
       CloseHandle(hComm);
       return;
      }

}

楼主:
现在直接给它一个字符串了,可以编译。不过打开串口失败。无语

网友:
这个是啥控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 【2楼】 huayuliang
这个是啥控件?
-------------------------------
貌似没用控件, 貌似 windows  api。

是的。刚才吃饭回来,仔细查了一下,终于接收到单片机发出的数据了。哈哈。

网友:
俺。。。只会用控件。。实在没法子才自己写。

网友:
void __fastcall TForm7::Button1Click(TObject *Sender)
{
char *ComNo;
  DCB  dcb;
  String  Temp;
  Temp = "COM1" ;          //就是这一句
  ComNo =  Temp.c_str();
  HANDLE hComm = CreateFile(ComNo,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0);
  if  (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0,"打开通信端口错误!!","Comm Error",MB_OK);
         return;
         }
  GetCommState(hComm,&dcb);
  dcb.Parity = NOPARITY;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if (!SetCommState(hComm,&dcb))
         {
           MessageBox (0,"通信端口设置错误","Set Error",MB_OK);
           CloseHandle(hComm);
           return;
          }

  //对端口操作
  //...............

  //关闭端口
  CloseHandle(hComm);

}

上述代码我已经测试过 ,用c++builder2009和delphi7分别测试过,无任何问题。

网友:
rdComm貌似就是一个ComboBox(或者RadioGroup)控件而已,赋值为1,2,3,4...,ItemIndex取当前选择值
ComNo最好加前缀“\\.\”,否则串口号大于10,无法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rdcomm貌似就是一个combobox(或者radiogroup)控件而已,赋值为1,2,3,4...,itemindex取当前选择值
comno最好加前缀“\\.\”,否则串口号大于10,无法识别

对的,我改成RadioGroup1就OK了。这本书真害人,还有其它的错误。因为是第一次搞这个,很多东西都不懂,只能照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因为你没有设置rdcomm的属性, 需要将Style属性设置成csDropDownList值才可以。 不熟悉borland的vcl, 用c++builder和delphi做ui就是纯粹找虐。

本人用bcb 和delphi已经13年。 有什么问题找我,我帮你解决。

网友:
还需要在item属性里,加入几行字符串。 书并没有错误,问题是你没有vcl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