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win7 64下如何安装codewarrior

楼主(2011-08-14):
thinkpad x220i win7 64bit
要调试mc9s08单片机。
现在的情况是,cw不让安装。在vbox虚拟机下的xp中可以装,但是识别不到usb-bdm。(已经在win7下安装了pemicro的驱动了。设备管理器内没!)

求完整的win7 64 环境或者win7 下的支持usb bdm的烧录程序。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请问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装最新版的cw10.1 。
usb-bdm有win7 64的驱动。

网友(2011-10-03):
这个没什么办法,换xp,除非你用cw10.1

网友:
32位的按过,得把桌面视觉效果禁用

网友:
装codewarrior 10.1可以,别的好似不行

网友:
能装就装,不行就虚拟机

网友:
最好装个虚拟机吧。。。

网友(2011-12-07):
不是什么电脑都能换系统的。没驱动的。

楼主:
谢谢上面热心网友的回复,目前打算二次冲击win7 64.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10.1吧

网友(2012-01-06):
哪里有cw10.1啊,有链接或者下载地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