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OS-II下调用spintf()函数出错

楼主(2011-08-14):
我在uCOS-II中调用格式化字符串函数spintf()就崩溃,网上搜索了答案,问题应该是出在字节对齐上。uCOS-II是4字节对齐,而spintf()函数是8字节对齐,所以出错。对此我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不知道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希望听听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编译环境:KEIL MDK
处理器:Cortex-M3 Lm3s1138

楼主:
同样也是在论坛找到的答复:

回复 网友A:
类似问题在lpc1765 ucosii也出现了,这次堆栈字节对齐也没有用了。用的是zlg的模板。请教过zlg的技术支持也没解决,得到的答复是在mdk中不能调用sprintf函数。后来花了点时间把ucos网站上的st的一个例程修改了一下,用在我的项目中,问题解决,具体原因我还没有找到,等有时间再找。
难道真没办法了。。。

网友:
手动定义一个char的数组,然后使用sprintf就不会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定义一个char的数组,然后使用sprintf就不会飞了。

char cBuf[40];

sprintf(cBuf, "X_%ld  ",X_Addata);
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出错。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在main函数里使用 sprintf( buff, "%f", fVar)能得到正确的字符串(fVar 值非零),但是一旦把这行语句挪到 ucos的一个子任务里面,最后得到的字符串就是“0.0”;换成使用 “%d”就一切正常,查了任务堆栈等等没有发现问题,最终只能把这些%f的语句全部替换成%d。

网友:
sprintf()函数是哪里来的?有源码么?
见过几个版本的printf()源码,是不支持浮点输出的。。。

网友:
我用的是IAR 5.4 ,明确表示支持浮点处理的,而且也验证过了。

楼主:
我是用的周立功的LM3S_uCOS模板,在MDK下编译的,sprintf()函数也是MDK包含的头文件stdio.h。
现在的情况是,一调用sprintf()函数就崩溃,不管格式符是%d 还是%f。仿真单步执行,到OSStart();就跳到IntDefaultHandler。

楼主:
难道还是改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