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的高手们,进来指点下(此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8-14):
先说下问题,首先是一个简单的反相放大电路,用的是LM324,不过一个是单电源供电,一个双电源供电,输入-1V,为什么一个是1V,一个输出是-1V。
反相放大电路输出不是=Vin*(1+RF/r)么?下面是仿真的两个电路图。。。

纠正下:电路输出Vin*RF/R,
同时最后之所以两个电路输出不同,是因为第二张图上面的电源不对称造成,+-5V的输入,上下两个图是一致的。。

网友:
1. 不管你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输入输出都在供电范围内
2. 你给的公式是同相放大,电路是反向 但是增益是1
3. 模型是否有问题?

网友:
都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你负电源都没有,怎么出-1V啊
另外,324不是轨至轨运放,输出到不了正电源,也到不了负电源
还有反相的公式:Vo = -Rf/Ri *Vi

补补基础知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型是否有问题是指,我想问的是这个电路出来的结果为什是两个不同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上面的两个电路都是输入-1v,输出是1v才对,不存在输出-1v的问题。

信号从反相端输入,输出端信号应该和原信号反相,我输入-1v,输出1v才对。。。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第一个图是没问题的
第二个图中,U1供电多少?,在U1_Pin2放探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刚才用表看了下,发下U1_v+是20V左右,v1_v-是0.75V,所以出来和理论值不符合,改为+-5V,电路就一样了

之前一只以为这里面的U1_v+和U1_v-是对称的,原来不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