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一转动电压值会变化,可是马上又回来原来最开始的值1.35V为什么????

楼主(2011-08-14):
不管怎么转动最后都会回来1.35V的值,理论上面一转动就会保持在那一个电压值呀,为什么为回来1.35V呢???我看有的方法说是把高通滤波去掉,我去掉了那个100K电阻和4.7的电容,直接将4.7的电容位置连接到运放的,可是转动后又会回到1.35V的电压值。
还有这个要怎么求他的角度值呀,有没有什么公式的呀,麻烦给个。

网友:
楼主先说一下,ENC03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陀螺仪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
陀螺仪 是测什么的。

网友:
那是测角速度的,不是角度,楼主莫搞混了

网友:
我正启发楼主呢,楼上不要搞乱嘛。
算了,如楼上所说,ENC03是角速度传感器,不是角度,楼主那个原理图出处就是芯片的DATASHEET,楼主你不会是就搜了张原理图,DATASHEET看都没看吧?
你连用的传感器类型都不知道,你以后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还有,陀螺仪是个统称,不是传感器类型。而且航模上的陀螺仪都是指角速度传感器,而芯片厂商宣传时则把加速度传感器叫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这这么多都没有说到主题上来,是角速度传感器,可是为什么为会现这种情况呢???还是角速度传感器本来就只有动的时候才会出会电压值变化,不动马上又会回到原来的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动的时候有角速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动的时候按照他的数据手册说的意思是1.35V的电压,现在不动,差不多就这个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对的撒。

网友:
请教下,楼主的电容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和上面那个图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给个计算角度的公式呢

网友:
测量角加速度的,积分才是角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怎么算呢
给个方法呀。或者相关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怎么算呢
给个方法呀。或者相关的书
請參閱數值方法的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学高数没学过积分?

就是不断的读取值,乘以一个权值然后一直相加,

不过用陀螺仪测角度误差通常会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测量角加速度的,积分才是角速度

ENC03是石英晶体角速度传感器,检测科氏力造成的音叉位移,所以匀速转动也会一直有输出(以1.35V为零点)。

网友:
楼主,有角速度,就是在轴向的转动才会有输出。
不动了或者没有轴上转动,就不会有输出的,维持在中值是正常的。

网友:
楼组果然没有看DATASHEET。

楼主:
被大家说得好丢脸呀

网友:
明白了吗!   速度*时间=路程

网友:
呵呵  楼主别急 要想得到角度值可以直接用加速度传感器 推荐飞思卡尔的7260 通过加速度把角度换算出来 不过只能是静态的 动态情况下还得用陀螺仪的积分做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