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下这个电路,顺便看下我的分析是否正确。。。。。

楼主(2011-08-14):
是这样的,电路图如下图所示,采用+-5v供电
我计算出来的公式应该是Vout=RF/R*(UB-UA)+UB   其中RF=100k,R=10K,UA=1V,UB=1V~1.4V

经过放在试了下,UB取值1V~1.25V时正常,满足公式 Vout=10*(UB-UA)+UB,差值0.02(估计是偏差),

但是输入UB=1.3V以上时,变化就很大了,理论值=10*0.3+1.3=3.3V,仿真结果如图3.99V,
取值UB=1.4V,输出4.0V

网友:
UA=1V  就是你设定的静态工作点吧  一般除了电流输出能力,还需要吸电流能力  建议加一级运放跟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对上面电路的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对上面电路的分析是正确的?

UA=1V  你测下 是不是在UB=1.3V以上时 仍旧恒定 1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你说说要测试Ua的电压还是输出的电压。,,,
Ua的电压(也就是图中的R2(1))

现在UB=1.4v,输出不是按照分析中的公式来的。。。。

网友:
被误导了

“理论值=10*0.3+1.3=3.3V”  加法啊大哥  弄得我晕了好久

网友:
哎  反复修改好几次 原来是被误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真不好意思。。。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

网友:
仿真软件不一样,结果相差很多,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仿真软件,我现在越来越不信仿真软件了,搭板子实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你模拟电路挺强的啊,大牛。
在请教你个问题哈,在下面的电路中,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UA=3.3V
UB=3.3sin(2pi*wt)

我感觉出来的波形应该是   Uo=1.65+1.65sin(2*pi*wt)
但是仿真的结果貌似不是这样
电路图仿真图如下:(图中绿线是0V,一个小格子0.5v)波形实在DC档看到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下,高手你用哪个软件仿真滴。。。。。。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算入门而已   另图不完整  无法判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下,高手你用哪个软件仿真滴。。。。。。

PSpiceA/D

网友:
为什么我仿真相差这么多,难道Multisim很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还是上面那个图,差不多的,那个白色的波形就是R7和R8焦点处的波形。

我相生成一个1.65+1.65sin(2*pi*wt)的信号。

我电路这么做是按照分压来算的,不过实际仿真起来似乎不对。。。
求职点。。。。

网友:
你都放大 10 倍了 早成方波了

网友:
很悲剧地告诉楼主,按照第一个图的接法。我出来是4.3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说出书的波形B
而是说电阻R7和电阻R8的波形,在R4之前,也就是反相端的输入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输入接错了。。。。

网友:
看看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两个引脚之间的电压差就明白了。

或者计算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输入接错了。。。。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因为我怎么算也算不出楼主的结果。你没看到xivisi LiYong 同学也一次仿真就通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一次仿真通过难道不对么?我不知道你具体什么意思,要不你把你的电路贴上来看下

网友:
楼主想要的是这个么?

楼主:
你把1.3v改为1.1,1.2v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把1.3v改为1.1,1.2v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1.1的时候难道不是2.12吗?

楼主:
en,是这样的,难道不是么?你输出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en,是这样的,难道不是么?你输出是多少?

跟你这样绕下去是没有结果的。
你的电路在1.3V之后开始出现错误,但是我的却一直没有问题。1.35V也没有问题。
说明你的器件可能选错了。

楼主:
怎么回事器件选错呢?我的也是LM324啊,电阻什么的和你铁的图一样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真软件不一样,结果相差很多,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仿真软件,我现在越来越不信仿真软件了,搭板子实在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仿真相差这么多,难道multisim很垃圾?

回复 楼主:

如此这般的器件应用和仿真,不仅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疑惑和不解,使得讨论没完没了,而且可以将所有的仿真软件通通枪毙!
为什么不去仔细阅读器件的数据手册呢?

不计运放的有效输出范围,在接近Vcc的区域去讨论理论计算公式和实际之间的偏差,或者去漫无边际地猜测,或者去评价仿真软件的优劣,或者其它,纯属“逗你玩”!

解决办法有三:
1.  或者提高正电源电压;
2.  或者选择具有轨至轨输出特性的运放;
3.  要么就压缩输出信号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