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关电源供电需要滤波?

楼主(2011-08-14):
开关电源的纹波蛮大的,不知道如何滤波~~~~~~大家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加电容啊

网友:
电容作用太小  共模电感

网友:
磁珠滤波效果好。

网友:
你们三位说的都得加上。。。

网友:
换质量好的开关电源才是根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纹波如果是50-70mV?这个也可以滤掉?

网友:
我自己的仿真出来,纹波比楼主稍高,低于100mv。不过真的做出来就估计纹波还要上去。
顺便问问,在稍微要求高的场合,纹波多少是合格的。

网友:
模拟电路搭的还是集成的?集成的一般不会大于10mV啊
会不会和管子的频率有关?加磁珠和电容滤波试试看吧。

楼主:
买的是铁盒子那种!

网友:
一般用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