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智能控制——有谁想过吗?

楼主(2011-08-14):
如题,想过的人,你有想过什么方案比较合适吗?什么样的功能算得上是智能呢?

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本人正在努力奋斗中~~~~~

个人认为具有以下功能就算有点智能了:1、具有手持机的2.4G无线遥控(距离隔一堵墙20米),菜单式无线查询及控制
                                    2、接收主机采用485通信方式控制各个小卡板(卡板采用地址来标识控制设备的类型)
                                    3、卡板上除了可以控制电器的电源开与关状态,还可以采集卡板所处的环境温度、门窗防盗信号
                                    4、主机具有音乐功能输出播放、采集门铃、防盗、卡板状态数据然后与遥控通信(数据交换)
                                    5、遥控具有查询(电器开户状态、各个卡板现场温度、门铃信号、防盗振铃信号)、控制(播放音乐、
                                       控制设备开关、包括电动门锁)功能
                                     ~~~~~~~~~~~~~~~~~~~~~~~~~~~~~~~~~~~~~~~~~~~~~~~~~~~~~~等等

网友(2012-09-20):
楼主,到目前为止进行的怎么样了?

网友:
正想步入这个行业呢

网友:
看别人做过。wifi+315+433

网友:
看过 异镇 没?做到那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
实际有很多公司在做这个项目了,485通信的方案过于简单,数据量满足不了现代家庭的需求,仅仅传递视频信号这个方面就没法满足要求,简单控制倒是可以。其它的数据通信方案有GSM无线通信,以太网通信(有线,无线)

网友:
围观一下~
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产品呢?
要装房子了,可以考虑下

网友A:
看看我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NDIwNzM2.htm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NDIwNzM2.html  ~~

其实没什么太多的新意,呵呵

网友:
搂主qq多少

网友:
不知道这种产品的市场大不大

网友:
目前海尔做的智能家居用无线方案,东软做智能家居用载波方案。都是很大的投入

网友:
估计不久就很多人都做这个了 ,什么东西 做的人多了 竞争就大

网友:
我都做了几个工程了,
就是有点老土,主要是给机关或企业的多媒体教室做中控,跟所谓智能家居也没啥2样,

方案是:

受控的设备,全是现成的,
比如: VGA,AV矩阵(串口),自动窗帘(rRF433或2.4G),投影机(IR或串口),投影幕布(RF315或433的),音响,空调(ir),遥控器(随便什么遥控器,只要是IR就行)。。。。
当然,更可以是自制的控制器,比如我改制了一个时序电源,保留原有功能外,还可通过串口控制单个端口。
也可以用淘宝上卖得很多的所谓 “串口 继电器”
接口无所谓,只要自己能写就行,RFID,遥控器,红外。。。。。。自己有协议全绑一起就搞定。

我做的工作分为几部分:
1:主控: 单片机实现,接收串口命令,然后将命令翻译为相应的 红外,或遥控,或串口信息,转发给受控设备;
2: 网络串口,这个可以用PIC的单片机 单颗就搞定1与2,当然也可以买现成的。
3:操作端:安卓平板或手机, BASIC4ANDROID编程,通过WIFI将 数据发给网络串口。
4:WIFI路由器。
操作端-》WIFI路由器-》网络串口-》主控-》受控设备。

界面就不上了,简单的,美工不好,怕刺了大家的眼。

还有个省钱的方案,可以省却网络串口,就是利用现成的带串口输出的无线路由器,刷第三方固件,这样可以直接无线路由接主控。
不过卖给有钱人,大家都知道,东西要多,光光一个小盒子,也没法卖高价,哈哈,所以就选择了分立式的。
如果想集成在一个小盒子中,可以直接用个TP-LINK的 703小路由,拆出来,换个再稍大些的外壳,跟主控放一起,看上去就是个独立产品了。

如果有外网IP,那再来个端口转发,就能实现在外遥控,
再加个 WIFI摄像机,就随时随地看家里情况。

以上个人见解,欢迎扔砖。

网友:
当然,省钱的话,还可以不用WIFI,搞个蓝牙模块就OK了。
那就只要操作端+主控就搞定。

网友B:
大家能否留下QQ?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能否留下QQ?一起学习?

你QQ多少?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刚做了块蓝牙控制灯光的板子,过几天放上来献献丑

网友:
               刚做了块蓝牙控制灯光的板子,过几天放上来献献丑

好牛,很期待!
我的Q:30339792

网友:
我認為智能應該是不再用手工操作了,是用攝像頭進行人體動作識別,比如,晚上有人時開燈,人全部離開時自動關掉。

网友:
智能家具是趋势,不过推广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网友:
现在美的,海尔等出了很多参考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