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一个hard fault bug?

楼主(2011-08-14):
播放SD卡上的MP3文件,发生1个hard fault
调试跟踪发现

在函数
static int IMDCT12x3(int *xCurr, int *xPrev, int *y, int btPrev, int blockIdx, int gb)
中 xPrev和y传入参数为0

在函数开头增加参数检测
if(!xPrev)return 0;
if(!xCurr) return 0;
if(!y) return 0;

问题一样没解决

继续跟踪发现
static __inline void imdct12 (int *x, int *out)
x也会传入参数0
也增加参数检查
if(!x) return ;
if(!out) return;

问题解决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图片怎么没有了?

hard fault (原文件名:hard fault.JPG)

网友:
请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090904
的63楼和72楼

楼主:
谢谢 aozima
早看就好了,浪费了半天。
顺便请教一下 aozima
remote.txt是什么文件?附送的光盘上没有这个文件。我建了空文件,不知里面要填些什么参数。

LCD Device ID : 8989  data bus test pass! LCD GRAM test....  TEST PASS!

/resource/remote.txt open succeed.

rem_codes decode fail,The remote disable
Sun Aug 14 19:58:45 2011

dm9000 id: 0x90000a46
finsh>>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could not establish link

还有个问题
我用SVN下了最新的代码,USB联机后再断开,电脑死机了,要按电源键才有反应。但是用光盘上附带的代码就没这个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