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FPGA实现串口通讯的可靠性?

楼主(2011-08-14):
写了接和发的程序,verilog描述
115200bps,串口助手100mS发一个字节,FPGA收到后返回原字节,FPGA晶振50MHz
串口助手共发送298个,只收到275个
丢了23,7.x%了

贴个接收的,短些
-----------------------------------------------------
`define UD #1

module USART_RX
        (
        // input ports
      SYSCLK,
      RST_B,
        RX_IN,

        // output ports
        RX_FINISH,
        RX_DATA
        );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SYSCLK;
input RST_B;
input RX_IN;

output RX_FINISH;
output [7:0] RX_DATA;

//===========================================================================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wire SYSCLK;
wire RST_B;
wire RX_IN;

wire RX_FINISH;
reg [7:0] RX_DATA;

//===========================================================================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reg RX_IN_REG;
reg RX_IN_REG_N;

wire RX_START;  // 开始接收

reg [15:0] CLK_DIV_CNT;
reg [15:0] CLK_DIV_CNT_N;

reg [7:0] RX_DATA_N;
//===========================================================================
// Logic
//===========================================================================
always @ (posedge SYSCLK)
    RX_IN_REG_N <= `UD RX_IN;

always @ (posedge SYSCLK)
    RX_IN_REG <= `UD RX_IN_REG_N;

assign RX_START = (!RX_IN && (RX_IN_REG_N || RX_IN_REG)) ? 1'b1 : 1'b0;

assign RX_FINISH = (CLK_DIV_CNT == 16'h11A3) ? 1'b1 : 1'b0;

// 波特率需要的时钟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CLK_DIV_CNT <= `UD 16'h0;
    else
        CLK_DIV_CNT <= `UD CLK_DIV_CNT_N;
end

always @ (*)
begin
    if(RX_START && (CLK_DIV_CNT == 16'h0))
        CLK_DIV_CNT_N = 16'h1;
    else if(CLK_DIV_CNT == 16'h11A3)
        CLK_DIV_CNT_N = 16'h0;
    else if(CLK_DIV_CNT != 16'h0)
        CLK_DIV_CNT_N = CLK_DIV_CNT + 1'h1;
    else
        CLK_DIV_CNT_N = CLK_DIV_CNT;
end
//---------------------------------------------------

// 接收数据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X_DATA <= `UD 8'h0;
    else
        RX_DATA <= `UD RX_DATA_N;
end

always @ (*)
begin
    if((CLK_DIV_CNT == 16'h2D0)
        || (CLK_DIV_CNT == 16'h47E)
        || (CLK_DIV_CNT == 16'h62C)
        || (CLK_DIV_CNT == 16'h7DA)
        || (CLK_DIV_CNT == 16'h988)
        || (CLK_DIV_CNT == 16'hB36)
        || (CLK_DIV_CNT == 16'hCE4)
        || (CLK_DIV_CNT == 16'hE92))
                RX_DATA_N = {RX_IN, RX_DATA[7:1]};
     else
            RX_DATA_N = RX_DATA;
end
endmodule

网友:
给你个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
提高时间频率,不要一个时钟周期对应一个数据位,这样在判断起始位时可以通过几个时钟周期来判断,比如4个时钟周期都是低电平了,就说明起始位到来,开始接收数据,并增加校验位等

网友:
正在做串口,希望能早些搞定啊

网友(2011-12-29):
用核实现串口逻辑,基本不会错 我在115200波特率 基本上半小时一起误码